刷轴铣键槽怎么对中,急

楼主(2010-09-06):
在厂里铣刷轴键槽,每次对中都是最大的难题,每次都用眼睛看键槽刀是不是在刷轴中间 ,这种办法有的时候铣的准,有的不,大部分都不准,问下,师傅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对中,这厂没有对中的工具,谢谢

网友:
我这边也是小厂    工具简陋   看铣工铣键槽时    是用V型铁 角尺对中的

常用的也是眼睛看的

网友:
将轴放在V型铁上键槽侧放,用卡尺量轴径记好,再量键槽宽除2,加上轴径的1/2,就是轴边到键槽下边的尺寸。如嫌从上面测量费劲,也可以以床面为基准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刷轴是平口钳夹的,用V型块怎么操作,详细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刷轴是平口钳夹的,用V型块怎么操作,详细点

  轴到键槽下面的尺寸是什么,工件固定好了,怎么量 ,怎放在V型块上

网友:
机床带数显不?有的话用分中棒比较好,我单位就这么搞的,又快又准。。。。。。

网友:
师傅教我的笨办法
有数显的方法:工件夹好,用刀碰一下钳口,Y轴归零.然后碰另一面钳口,然后看表上的数字摇(假如是30,你就摇到15)
无数显么,用刀到碰工件,然后摇下去(假如工件是30毫米,刀是8毫米),Y轴摇19毫米.就OK了

网友:
师傅教我的笨办法
有数显的方法:工件夹好,用刀碰一下钳口,Y轴归零.然后碰另一面钳口,然后看表上的数字 ...
引用 网友C:
数显带分中功能的,先碰一边(X或Y)归零,再碰另一边(X或Y),然后按1/2X或Y,摇到零就是中心,一起分的话可以确定工件的中心点。。。。。。。

网友:
学习了,由于难得做铣床,对这个玩意不是很熟

楼主:
师傅教我的笨办法
有数显的方法:工件夹好,用刀碰一下钳口,Y轴归零.然后碰另一面钳口,然后看表上的数字 ...
引用 网友C:

    没有数显,用刀到碰工件,然后摇下去(假如工件是30毫米,刀是8毫米),Y轴摇19毫米.就OK了

   具体点,用刀碰到工件,摇下去,是摇什么,工件30MM是直径还是,Y轴就是前后向吧,为什么摇19MM,怎么计算的

网友:
平口钳 用卡尺测数就是了  装卡部分比如直径30 钳口就是30   如果铣8MM键槽 先在夹头上装上个直径8圆棒 再用卡尺测一下不就行了吗?30-8=22 卡尺在11毫米定住 卡尺一边靠在钳口 一边靠在圆棒 差不多就行了 稍偏点没事 找好中心 把X轴锁住

网友:
没8的圆棒 直接用键槽铣刀测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30-8=22 卡尺在11毫米定住 卡尺一边靠在钳口 一边靠在圆棒

    问下,卡尺量好11MM,铣刀放在卡尺量好的11边上,还是放在中间,铣刀是怎么放的

网友(2013-11-25):
跟楼主一样纠结啊,我看我们厂里师傅们铣键槽都是直接用铣刀在要铣的地方试铣,眼睛大概看一下,然后就这么铣了,我很怀疑中心没对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