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刀架的每个刀位都转动不停?

楼主(2010-09-06):
①系统无+24V; COM输出       用万用表量系统出线端,看这两点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或存在,若电压不存在,则为系统故障,需更换主板或送厂维修
②系统有+24V; COM输出,但与刀架发信盘连线断路;或是+24V对COM地短路
用万用表检查刀架上的+24V、COM地与系统的接线是否存在断路;检查+24V是否对COM地短路,将 +24V 电压拉低
③系统有+24V; COM输出,连线正常,发信盘的发信电路板上 +24V 和COM地回路有断路
发信盘长期处于潮湿环境造成线路氧化断路,用焊锡或导线重新连接
④刀位上+24V电压偏低,线路上的上拉电阻开路
用万用表测量每个刀位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偏低,检查上拉电阻,若是开路,则更换1/4W2K 上拉电阻
⑤系统的反转控制信号TL-无输出
用万用表量系统出线端,看这一点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或存在,若电压不存在,则为系统故障,需更换主板或送厂维修
⑥系统有反转控制信号TL-输出,但与刀架电机之间的回路存在问题
检查各中间连线是否存在断路,检查各触点是否接触不良,检查强电柜内直流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
⑦刀位电平信号参数未设置好
检查系统参数刀位高低电平检测参数是否正常,修改参数
⑧霍尔元件损坏
在对应刀位无断路的情况下,若所对应的刀位线有低电平输出,则霍尔元件无损坏,否则需更换刀架发信盘或其上的霍尔元件。一般四个霍尔元件同时损坏的机率很小
⑨磁块故障,磁块无磁性或磁性不强
更换磁块或增强磁性,若磁块在刀架抬起时位置太高,则需调整磁块的位置,使磁块对正霍尔元件

网友:
如果发信盘位置发生改变,足以实现楼主所说的,转个不停的刀架……

楼主:
如果发信盘位置发生改变,足以实现楼主所说的,转个不停的刀架……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发现盘中间有个“键槽”就算锁发信盘的螺丝松了,一般发信盘也不会错位。

也想老鸭朋友说的,刀架一直转与发信盘位置不准确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发信盘的问题,我在工作中遇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见过许多发信盘不带键槽的,装的时候找位置很搞人………………

网友:
我上次做的床子和你说的一样,是刀架里的发信盘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