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刀架不转原因汇总

楼主(2010-09-06):
①刀架电机三相反相或缺相
将刀架电机线中两条互调或检查外部供电
②系统的正转控制信号TL+无输出
用万用表量系统出线端,量度+24V和TL+两触点,同时手动换刀,看这两点的输出电压是否有+24V ,若电压不存在,则为系统故障,需送厂维修或更换相关IC元器件
③系统的正转控制信号TL+输出正常 , 但控制信号这一回路存在断路或元器件损坏
检查正转控制信号线是否断路,检查这一回路各触点接触是否良好;检查直流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
④刀架电机无电源供给
检查刀架电机电源供给回路是否存在断路,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强电电气元器件是否有损坏;检查熔断器是否熔断
⑤上拉电阻未接入
将刀位输入信号接上2K上拉电阻,若不接此电阻,刀架在宏观上表现为不转,实际上的动作为先进行正转后立即反转,使刀架看似不动
⑥机械卡死
通过手摇使刀架转动,通过松紧程度判断是否卡死,若是,则需拆开刀架,调整机械,加入润滑液
⑦反锁时间过长造成的机械卡死
在机械上放松刀架,然后通过系统参数调节刀架反锁时间
 刀架电机损坏
拆开刀架电机 转动刀架,看电机是否转动,若不转动,再确定线路没问题时,更换刀架电机
⑨刀架电机进水造成电机短路
烘干电机,加装防护,做好绝缘措施

网友:
就是这些原因,谢谢你的提供。

网友:
啊??这贴子在哪了儿见过???

楼主:
我把这帖子到处发,哈哈

网友:
很不错,值得收藏。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