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0-09-06):
GSK系列车床数控刀架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办法:
    故障现象一:电动刀架锁不紧:

    故障原因:

    1、发信盘位置没对正。

    2、系统反锁时间不够长。

    3、机械锁紧机构故障。

    处理办法:

    1、拆开刀架的顶盖,旋动并调整发信盘位置,使刀架的霍尔元件对准磁钢,使刀位停在准确位置。

    2、调整系统反锁时间参数即可(新刀架反锁时间t=1.2s即可)。

    3、拆开刀架,调整机械,并检查定位销是否折断。

    故障现象二:电动刀架某一位刀号转不停,其余刀位可以转动:

    故障原因:

    1、此位刀的霍尔元件损坏。

    2、此刀位信号线断路,造成系统无法检测到位信号。

    3、系统的刀位信号接收电路有问题。进口泵阀门工业洗衣机

    处理办法:

    1、确认是哪个刀位使刀架转不停,在系统上输入指令转动该刀位,用万用表量该刀位信号触点对+24V触点是否有电压变化,若无变化,可判定为该位刀霍尔元件损坏,更换发信盘或霍尔元件。

    2、检查该刀位信号与系统的连线是否存在断路,正确连接即可。

    3、当确定该刀位霍尔元件没问题,以及该刀位信号与系统的连线也没问题的情况下更换主板。

网友:
说的很好,刀架就这些故障

网友:
这就是我需要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