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茨风机润滑油选择

楼主(2010-09-06):
哪位指导一下,罗茨风机的润滑油选者哪种比较好?润滑部位为啮合齿轮及滚柱轴承,工作温度大概在70---90度
0 J( J8 r/ [6 g0 z抗磨液压油可以用吗?粘度会不会太高点?

网友(2011-09-07):
我们厂都是用68#抗磨液压油。。

网友:
建议用齿轮油,或者机油都可以,液压油的粘度太小了,液压油的主要功能是起到传动作用,润滑效果不理想,

网友:
如果负荷不是太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220#中负荷齿轮油。

网友:
我们也用的是68#抗磨液压油,具体效果还要需要时间才能说明。

网友(2011-10-29):
一般要求用40#机械油 ,考虑到同步齿轮及轴承的润滑,我们一直以来都使用68#汽轮机油,效果不错。液压油对轴承润滑效果不佳,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