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0钻床没有高速---紧急求助

楼主(2010-09-06):
单位一台南京四机床的3080摇臂钻现在每个速度都有动作,就是不对,尤其是没高速.选好转速,向下压的时候有时能听到进挡的声音,有时什么声音都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师傅指教,

很急,谢谢了.

网友:
1:从油路排查,因为在齿轮箱上面。
2:齿轮上的卡簧掉了或坏了。
我厂里有2台中捷80钻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正解。你可以从观察口看一下,看哪个轴一直不能换挡。找到后把上面相对的油缸拆开看一下。如果油缸没事,那就是液压系统的问题了。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 .明天就去看看,晚上回来把结果报告上来,再次感谢.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齿轮泵磨损严重油压太低,推不动阀杆.仔细检查了每个油缸,都没问题.现在就是有时候挂高速的时候会掉档,我想是不是油管里有空气啊?麻烦指教.

网友:
油缸漏气、磨损,齿轮上的定位珠松动,齿轮变形都可引起掉挡。你看看哪个轮爱掉,就多看看那个轴能不能到位,油缸好坏与否,定位珠怎么样。

网友:
查油泵在上端加压力表不就行了

楼主:
都检查过了,应该是齿轮上的定位珠松动的问题,但是没拆过,不知道怎么拆,麻烦指点.另外;七楼说的'油泵上的压力表"??好象没压力表吧,它是直接电机内齿带下面的齿轮而后带动油泵的,没看见有压力表啊??

网友:
齿轮换速后,油缸里是不会存在压力的,所以,不用去想压力的问题,只要能换速过去,转起来有劲,就不用管油泵压力了。

网友:
拆那个很麻烦的,不好拆,要把每个油缸上的盖子都拆掉,电机什么的都要拆。太麻烦了。这个我不好说,如果你有钻研精神,不妨自己试试,但一定要小心谨慎。社区里有这种机床的资料,你下来自己看看。

网友:
顺道请问下 , 中捷的 3050 怎么调整离合片的。  发现钻30 一上的孔    钻床没力。

  走刀老是自己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