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下骨钉的密度---求助

楼主(2010-09-07):
各位大神:大家好,今天我们导师给我出了一道题,让我想个办法测量一下骨钉的密度?
给我测量的这根骨钉是日本进口货,要3800一根,要求无损测量,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小弟先谢谢了。
附上百度的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阿基米德测量皇冠的故事,看看

网友:
估计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吧?估计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个中学生他也能给你一个答案:首先看骨钉的长度如果一般烧杯之类的装不下就不能直接测出其体积,就用一个容器装一定量的水,标记此时的液面位置,再放入骨钉,标记液面位置,再取出骨钉,加入水,使液面回到有骨钉在里面时的位置,将液面差值倒入量具得出骨钉的体积,现在骨钉密度不就能算出来了?如果你说的骨钉非常长,找不到合适的容器,那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楼主可以动下脑筋。

网友:
您说的是测量骨钉,怎么附了人工髋关节和关节柄的图 ?

这是可吸收螺钉(PLA聚乳酸材质)在不同光线下的效果:

这是才是骨钉(一般用钛合金和不锈钢,业内人士很明了):

加工骨钉的设备: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m544_1.html

录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到这个了,lz迂腐了

网友:
三次蒸馏水,不用考虑腐蚀吧

网友(2010-10-07):
楼主也不会笨到这个程度啊,有实物还要你们说,人家只有张X光照片而已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楼主也不会笨到这个程度啊,有实物还要你们说,人家只有张X光照片而已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个X光照片,要测量密度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