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不出这个翻边是如何加工出来的?期待高手!

楼主(2010-09-07):
偶然看到一个冲压件,材料为St14,料厚是2.0的,翻边高度13.5,内攻M8螺纹,具体见附图,想象不出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是焊接的吧...想不出来,等待回答

楼主:
不是焊接的,是一个冲压件!
同楼上一样,想不出来如何加工的!

网友:
是拉伸吧;
可是2个厚的拉不到你要的尺寸呀;

楼主:
进口件,国外做的,早已批量生产了

网友:
听说过一种热熔钻的工艺,没见过。
“钨钢热熔钻是使用高速旋转力和向下压力的加工条件,因为待加工金属部位与高速旋转的钨钢热熔钻激烈磨擦,产生高达六七百度高温,接触部位高温发红发软,然后向下拉伸出孔洞。加工出的孔壁就是原来的薄金属板或管横截面厚度的两三倍(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效果)。再配合丝攻攻牙,产品就在短时间完成了。螺纹牙长就变成管壁的两三倍。”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工出来的,好像到不了那么高哦。

楼主: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热熔钻,不清楚是不是这么加工的。不过还真长学问啊!有时间了解一下热熔钻技术!谢谢楼上!

网友:
很普通的翻边攻丝工艺

楼主:
楼上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期待!!!

网友:
热钻  靠高温热熔挤出

网友:
学习了!确实歪驴顾得!

网友:
真神奇 什么原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答案!·····

网友:
好神奇,好神奇,谁知道原理

网友:
牛B,长见识了哦。。。。。。。。。。。。。。。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热熔钻,不清楚是不是这么加工的。不过还真长学问啊!有时间了解一下热熔钻技术!

网友:
楼主的加工方式肯定是需要增加材料的加工方式,因为产品的体积大于平板的体积,

网友:
热熔钻的工艺的特点是体积相等的情况下的热熔状态下的拉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拉伸后材料变多了,应该另外有添加材料吧?期待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孔的材料去哪里了?

网友:
有没有翻边以前的样子?

网友:
神奇啊,想不通热熔钻用哪种方式快速加热的?

网友:
听说过一种热熔钻的工艺,没见过。
“钨钢热熔钻是使用高速旋转力和向下压力的加工条件,因为待加工金属部 ...
引用 网友A:

    采用热加工将使材料的强度降低,螺纹强度达不到规定要求,该品为汽车部件

看了视频,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解释一下,普通的翻边攻丝能做到吗?材料好像不够吧

网友:
不错 又学到了一种加工工艺

楼主:
热熔钻由于表面硬化的原因,我想会提高工件的表面强度。
这个件真不知道是否为热熔钻加工?没有看至原件,只有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孔的材料全送给你翻边也不够啊

网友:
回复 29# 小兵2010 确实是没细看,谢谢提醒!
回复 楼主:
  还是把零件的清晰照片发出来吧,不行咱就逆向思维下!看有什么痕迹没有,再分析是不是有所突破!

网友(2010-10-29):
ST14本来就是很好的拉伸材料,13.5的高度,两次冲压可以达到

网友:
谢谢啊,第一次听说这个技术,张见识了,谢谢啊

网友:
听得一头雾水哈,真是让我大惊失色,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热熔钻加工再攻丝!热熔钻加工再攻丝!

网友:
2次拉伸 加自动攻丝(在模具里面实现)

我们以前公司为博士做过配套产品

网友:
谢谢6#和11#的朋友,热熔钻技术让我开眼界了!

网友:
热熔钻技术让我开眼界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啊,无法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是5:1的比例  你说的这种办法的比例是3:1的 怎么可能做起来捏 楼主没有仔细研究图纸啊
我以前在钣金长干过 这个东西就是普通的拉伸件 没得难度的
  这个问题应该放到钣金里面去

网友(2010-12-11):
热冲件
工艺不难
就是不知道板有多大
图纸不详

网友:
不知道 以后要多多学习

网友:
会不会是热熔加墩粗制作出来的?

网友:
长见识了,这里高手真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神奇,谁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申孔,应该是拉伸出来的吧!!!

网友(2012-01-16):
热熔钻,应该能肯定这种加工方法。

网友:
不懂到冲压车间看一下, 就明白了, 这个在冲压行业就是简单的活,

网友:
热熔钻我见过,但加工成这个样子,做不到;
如果是拉伸成型,壁厚会变薄才对,期待高手揭底

网友(2012-03-26):
涨见识了,不过真没见过冲孔后反而厚实了

网友:
这个没有看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