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之后内孔变形比较严重!

楼主(2010-09-07):
在加工完了之后进行热处理,但是热处理之后内孔变形比较严重!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改进的办法。。。。
我们大概的工艺如下:备料45号钢,车床加工,车内孔(160)和外圆(单边留两毫米的余量),数控铣床上加工出外轮廓,最后热处理。。。。。。。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内孔变形严重。。。。。。。各位能不能帮我看看是哪边出问题了啊!

楼主:
大家来建言献策啊!:):)

网友:
留的余量太小了吧,还有进行热处理的时候的工艺如何啊?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零件的形状,热处理的设备》?

楼主:
回楼上二位的话!形状嘛我有图纸的在附件里面,至于说余量嘛其实不小了你可以看一下图纸。。。。谢谢啦!至于热处理嘛本人就不清楚了!都是拿出去外加工的

网友:
用真空加热能好得多。

楼主:
额,貌似是热处理上面的事了嘛!

网友:
研磨可以解决孔热处理后的变形

网友:
热处理造成变形,送出去就应该对热处理提出要求。

网友:
最好直接上图片,你的附件通常很少人会去看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A:

先调质,HRC26-32就好了,然后再加工,加工后就不要在热处理了。如果达不到使用要求,可以换一下材料用42CrMo,先调质,加工后去氮化,可以增加耐磨性,45#是不能氮化的

网友:
两毫米应该可以啊,,,,,,,,,

网友:
这个简单   车床留量  先去热处理   然后在上磨床   保证尺寸

网友:
热处理是变型的 六多点余量回来再加工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薄壁件,热处理很容易变形.

网友:
是的,建议楼主以后上图直接用图片,免得浪费积分!!!!!!!

网友:
45#热处理不好,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