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测试方法,电流控制不变,为什么电压变了,负载也不一样

楼主(2010-09-07):
(图片)

网友:
前有变频器,频率变电压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都是50HZ呀 为什么电压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睇变频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变频的什么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经过整流后,变成近似正弦波的方波,本身有稳压稳频。

网友:
楼主电机是什么电机,功率多大,还有变频器是什么性质的变频器,电压型的还是电流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y2-225m-2  55KW B35 服务系数1.15

变频器您就按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型号分别来解释下吧,谢谢了 舟航大哥

网友:
前面放了变频器,变频器可以改变电源波形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