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快3030激光机用共用边---请教

楼主(2010-09-07):
公司要求所有板料都要用共用边.而我刚用这机器,不知道怎么共边?请大家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你会编程吗?如果不会的话,找一个会编程的来。

网友:
全用共边?有的时候是得不偿失.

网友:
胖子 找到没有啊 找到告诉我啊

网友:
通快激光QQ群:106603305
里面有你想了解和需要的!!

网友:
这激光机要这么大吗?

网友:
所有都用共边
恐怕不行吧
有时候不合适的形状用共边会降低切割效率的

网友:
全用共边?有的时候是得不偿失

网友:
我公司用专业的激光套料软件!

网友:
使用专用的套料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
共边你要一直在哪里看着,   在NEST的软件里,设定板材哪里,点共边,设定切缝宽度,只能自动排版,要设置几个和几个共边,在激光软件里启动。。
      来至--年轻有为,帅气,的广州先生

网友:
规则的图形可以用共边,一般看编程

网友(2010-12-28):
比较有难度::::;有时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加入,但不知道怎样加入?能回复吗

网友(2011-04-07):
多謝各位大俠鼎力幫忙和有用的意見

网友(2011-06-20):
有时共用边切割质量不好。

网友(2011-08-12):
共边会影响产品的尺寸精度

网友(2011-09-20):
群里怎么都是通快  没百超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