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驱动的新方向--轉帖

楼主(2010-09-07):
丝杠驱动的新方向

上图的液体静压丝杠副是丝杠驱动的一个重要突破。液体静压丝杠副以油膜取代滚珠,驱动装置的螺母在梯形螺纹丝杠齿面的油膜上运动,丝杠与螺母间的相对运动没有背隙和爬行现象,维持油膜厚度的所需要的供油量由专门设计的控制器进行控制,以保持恒定不变的油膜厚度,不受运动速度和荷载大小的影响。
由于液体静压丝杠的摩擦力在运动换向时不会变化,因此可以实现比滚珠丝杠更高精度的定位运动、轨迹运动和微小距离运动,此外,液体静压丝杠有减震作用,令机床运行平稳,噪声很低。在纳米加工机床上获得了应用。
提高滚珠丝杠驱动精度的另一个办法是改良驱动装置的配置。研究表明,移动部件定位和方向改变时的振动大小与驱动点与重心的距离成正比,非重心驱动会使移动部件在加速起点位置发生偏转振动,影响加工表面质量。

重心驱动是日本森精机公司率先提出的配置创新,其结构如上图所示,每个直线运动轴采用2根滚珠丝杠同步驱动移动部件,合成与移动部件重心重合的虚拟力矩,因此重心驱动的部件在加速的起点位置不发生偏转振动,一开始即可以最大驱动力加速。
从滚珠丝杠和直线电机两种驱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轨迹,可以看到驱动技术也和运动学一样,是新技术方式和主流方式竞争的过程,而竞争的结果,不单没有导致其中一种技术被淘汰,反而促进了两种技术的发展和市场分化,可见竞争不一定等于对抗,非对抗性竞争才是产品创新的泉源。

网友:
怎么没视频??森精机??以前用过他们的机床,最大感受就是有落地密码,移动过设备就会重新产生密码。据说不让设备倾斜15度就不会产生了,精度倒没特别感觉。

网友:
高精度磨床上使用的就是静压丝杆传动,频繁换向无间隙无振动。

网友(2010-11-09):
来学习的,菜鸟雾里看花了。

网友:
日本机床有些有卫星定位的,移动位置就会锁住。
双丝杠中心驱动需要系统提供支持才好,实现起来成本有些高。

网友:
真是领教了,以前还没听说过这些呢

网友:
小日本真TMD变态,我买了机床你管我移动到哪啊?我搬着玩还咬我不成?

网友:
这些技术早就出现了 在2009cimt上 就可以看到 至于静压丝杠 这项技术国内研究也早以出现

网友(2010-12-16):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定位做什么真的不明白小日本鬼子他们在搞什么?

网友:
我觉得丝杠的创新应该兼顾一下老产品的可替换性,以免以后老床子坏了,无法换丝杠

网友:
想了解落地密码
为什么要有落地密码
小鬼子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
OKUMA-600H在移动机床时就得输入密码,小日本能随时看到自己卖出机床的地理位置。啥目的就搞不清了。

网友(点评):
可能和巴统有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的起日本的好机床就说明那个地方比较富裕,当然工业也比较发达,这样小日本的目的就很明确了,随时掌握我国的工业分布状况,有朝一日再来侵犯我国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是重点打击目标!同志们,抵制日货人人有责!

网友(2011-09-30):
是不是防止民用高端床子军用

网友:
液体静压丝杠还是第一次听说,森精机的机床重心驱动技术倒是很久以前就知道。

网友(2012-10-08):
我做丝杠,看丝杠,做大型丝杠是国产的,来图加工定制的,也是国产的,日货不做

网友:
支持国产,抵制日货!!

网友:
日本机床要求得有道理

网友:
液体静压丝杠副精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