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宽的离心纸,一米宽的切刀,怎么安装纸才能切断?

楼主(2010-09-07):
一米宽的离心纸,已经做好了一米宽的切刀,怎么安装纸才能切断?
现在我采用一个气缸从中间压下,两端直线导轨,下面用耐磨材料做为缓冲,还是切不断,求教?

网友:
什么是离心纸?如何安纸,还是用什么刀?

网友:
切不断,剪才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很薄很光滑的大概1mm厚的纸,就是和双面胶用后撕掉的那层纸。
纸是卷在1米长的滚筒上,然后经过切刀横切,纸有张力的~

网友:
你把切刀做成谢的试试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切刀的方式,这种纸压切是比较难做的,一是压力的大小.下刀也要是硬刀.压力要够.压切的好处处速度快.包装机上包装袋的切断常用.但你这个只定不合适,因为压切对刀的平直度要求很严,虽然你要切的是纸.但是1M的幅面很难做.,再有就是滚切,切刀安在辊上,下面是个辊子,两者之间相对旋转.这个速度优缺点跟压切差不多.再有就是裁切,像剪板机哪样.你的这种纸应该是这种.就是刀具及结构相对貴一点.
一点建议:1,如果你的速度不快,不如做个横向的直线机构,上面安个刀架,装上普通的美工刀片.来回切.刀片很便宜,更换也容易.(要有装置,先将纸压住既可).2,如果你对纸的切口要求不严,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将刀具换成齿形插刀.再做个压纸装置.将纸插断,切口为锯齿状.这个是你原来的路继续走下去.你权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断刀大虾指点,果然是高手,对于第一点建议,我们设备上原来就是那种横切刀,来回切,但是这样有停顿,客户要求改进,不要停顿,所以才遇到这样难题;我也建议做成锯齿的,别的工程师反对,现在正在改进,做成剪板机那种,等做出来就知道效果了!希望能多与你交流,能给更多建议~~~~

网友:
最好把刀做为旋转的‘’

网友(2011-08-28):
刀是要成对的,象剪刀一样,肯定能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