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粉中高光,半光,亚光,灰暗如何定义?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0-09-07):
关于喷粉中,表面后效果分为:高光,半光,亚光,灰暗四类效果。
那么是如何定义:高光,半光,亚光,灰暗的呢?
有何标准可以依据参考?
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粉供应商,一般都会提供色卡。
来说明颜色和效果。语言的描述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