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为齿轮怎么计算?

楼主(2010-09-07):
如题:令一般齿轮,直径在250mm的齿轮用什么材质?热处理工艺怎么做?谢谢,

网友:
这题目的答案能学一本书了,最好具体点,比如工作条件,硬度要求,旋转速度等等

网友:
一般齿轮,用40CR好啦,调质就行。

网友:
尽量不要写错别字  尤其是标题  否则不易别人检索

网友(2014-03-14):
20CrMnTi渗碳淬火

网友:
条件太少了,具体一点才好回答

网友:
可以自己先把机械手册齿轮方面看一下 有了了解 再争对性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