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跳动,怎么修?

楼主(2010-09-07):
砂轮有凹槽,我用废砂轮对着磨,把它磨平了。我再磨车刀时跳的厉害,怎么办?

网友:
我司的工人原来都是这样修磨砂轮的
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
原因就是受力不均匀照成的
把金刚石固定
慢慢接近砂轮进行修模
就解决了

网友:
这方法不错哦,值得借鉴一下,明天回公司试试~~~~

网友:
要一点点来,对磨得时候,要慢慢接近,不要用力摁上去,开始是磨到一点,慢慢会全部接触

网友:
首先要看是什么砂轮?  红?  靑?
红砂轮修磨得方式可以使用“石虎”一般五金店有得卖。专修红砂轮不可修靑砂轮!!
靑砂轮的修磨方式是:用金钢笔修,要修的均匀。
再说震动的原因是不是砂轮机没有吸震功能,通常做法砂轮机在下面会有橡胶的皮垫。
最后再不行。砂轮的动平衡要重新确认一次。

网友:
其实我不喜欢用砂轮整形砂轮的,砂粒满天飞。最好用砂轮整形刀,很便宜的,或者用金刚笔。

网友:
靑砂轮的修磨方式是:用金钢笔修,要修的均匀。

网友:
用金刚石比较好(我们单位用报废的金刚石砂轮做整形,一个用了三年也没磨掉一半),用那种星型的铁片整型,太慢.

网友: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那就换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