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和越程槽是什么?

楼主(2010-09-07):
各位高手紧急求教:退刀槽和越程槽是什么?具体点最好有图。

我们开始学测绘,但是我不是到什么是退刀槽和越程槽,还有倒角的画法也不会,不知道他们都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画的是一级变速器,各位高手紧急求救啦

网友:
呵呵!不用急的慢慢来!学到自然就知道了!退刀槽是用来加工的时候退刀用的,避免在加工的时候达不到要求。越程槽是砂轮磨工件的时候用的,避免在磨削时不能磨到工件的根部!说的不是很准确,不过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A:
是机械专业的吗?这可都是常识哟!
退刀槽----车螺纹的时候,工件旋转和车刀的轴向进给是机械联动的,当车到尾部时,车刀径向退出,此时工件仍在旋转,车刀扔在轴向进给,故而有一段没用的螺纹尾巴.很多情况下,不希望有这段尾巴,于是就在车螺纹之前将发生尾巴的那一段车出一个槽,这个槽的直径小于螺纹小径,长度足够将车刀退出.这个槽就叫退刀槽.
越程槽是磨削加工时用的.砂轮的柱面和端面之间有个圆角,这个角很难控制,并且不稳定,工艺上没法利用,在需要台阶轴的外径和台阶端面时,夹角处没法磨到所需的精度和粗糙度,于是就在外径和台阶相交处将外径和台阶的根部各车去一些,形成一个槽,就叫砂轮越程槽,简称越程槽.上面说的是磨外园和端面,其实只要同时磨两个相交面,交线处都需要这样一个槽,如,内园和台阶,V型槽,T型槽等等.图就免了,翻一翻机械手册就都有了.

网友(点评):
说的明白,一般插不通键槽也要设计退刀槽

网友(点评):
很正解,又巩固的基础知识,以后多上机械设区,机械人才成长的家园。

网友(点评):
很专业,大伙也跟着复习复习。

网友:
是机械专业的吗?这可都是常识哟!
退刀槽----车螺纹的时候,工件旋转和车刀的轴向进给是机械联动的,当车到尾 ...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 值得学习

网友:
是机械专业的吗?这可都是常识哟!
退刀槽----车螺纹的时候,工件旋转和车刀的轴向进给是机械联动的,当车到尾 ...
引用 网友A:

    三楼说的很祥细

网友:
三楼所说正是,常识来的

网友:
大一的吧,肯定没进过车间的

网友:
支持三楼,讲得很透切

网友:
三楼的讲得太专业了,是做工艺设计的吗

网友(2012-11-01):
三楼正解

网友:
都是工艺上的一种

网友:
学习,谢谢各位的答案!

网友:
工艺和设计结合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专业的吗?这可都是常识哟!
退刀槽----车螺纹的时候,工件旋转和车刀的轴向进给是机械联动的,当车到尾部时,车刀径向退出,此时工件仍在旋转,车刀扔在轴向进给,故而有一段没用的螺纹尾巴.很多情况

前辈说得太对了,我一个快毕业的学生了,都还没弄清楚退刀槽和砂轮越程槽,汗颜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目测楼主是大一的

网友:
三楼的说得很详细,楼主要多了解下加工方面的知识

网友:
机加工上的常识,多翻翻手册!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也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主,这个问题也称困扰我。今天看到正解答案挺好。

网友:
都有些什么手册?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车螺纹的时候,车刀到了根部的时候,会退出,导致最后的几圈螺纹是不完整的,为了使整段螺纹都可以用,需要在根部预先加工一个槽,这就是退刀槽。砂轮越程槽,道理其实和这一样,只是其是用于磨削的时候。

网友(2012-12-06):
三楼有理解  不错  就是常识  所以可能没怎么说全  不过真的是常识

网友:
可能是刚入门的,理解理解,慢慢来吧,多到车间实践实践

网友(2013-03-27):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专业的吗?这可都是常识哟!
退刀槽----车螺纹的时候,工件旋转和车刀的轴向进给是机械联动的,当车到尾 ...

讲的真好,语言组织能力与基础知识都很强

网友:
学习了,三楼解释得很全面

网友:
这都不是事,等实践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三楼说的真好

网友:
只有车工才知道?

网友(2013-05-07):
3楼正解

网友:
膜拜三楼

网友:
三楼回答的精辟,外行也能看的懂

网友:
学设计绘图前,首先学习一下机件加工这一块,否则绘了图也无法加工或装备。

网友:
长见识 了

网友:
复习复习

网友(2013-06-12):
3楼正解,专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