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AGC系统的稳定性---请教

楼主(2010-09-07):
轧机正处于调试阶段,当使轧机处于摆棍缝的工作时,为什么系统压力会掉很多,当达到设定棍缝后可以正常工作。我的系统压力是21Mpa,摆棍缝时最低掉的2Mpa。
系统有两个溢流阀,分别是泵出口调压的,和背压的,都检查了没问题。望老师们指教。

网友:
AGC是很复杂的,你最好把液压系统图贴上来,不过有时即便这样,还是不一定能搞得清楚

网友:
同行,不过我没看明白你说什么,相互多交流

网友:
溢流阀 分70% 85% 95%溢流,不知你選擇哪樣?

网友(2018-04-14):
没有原理图确实不好判断,除非有人用的设备跟你相同,并且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压力掉这么多会不会是控制系统的问题,从电控上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回复是昨天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