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M避震

楼主(2010-09-07):
题目不太准确,事情是这样的,公司造了新厂房,由于贪图方便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的(我也不很清楚额~……)是钢结构的,地基不稳,我们公司的CMM使用环境是CLASS100级的净化室,工作地面抬高1米的那种,CMM放上去居然会晃的 ,我们工据说已经郁闷好久了,有大侠能提供点意见么?或者还需要我提供点什么吗?

说点题外话是,前一段在论坛也不是很活跃,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我哈,以前说过很喜欢做质检测量的,并且及时师傅说这一行没什么前途也很想做一个很专业的测量人员,前一段时间听妈妈的话,去到一个私企做采购助理了 ,所以上面的求助只好算是前公司啦,走了一个多月,还是很怀念以前的工作……不知道跳槽是对是错呢……

总之:比较自私吧,难得回社区还是因为有困难要求助大侠们,不像以前没事就猫在这里潜水……不诚恳呢。

哦,对了,牌子是蔡司的

网友:
周边挖防震沟。。。。。。。。。。

楼主:
厂房边还是三坐标旁边?
愿闻其详……

网友:
在测量机的周围挖防震槽!

网友:
是放CMM的台面太软,还是地面上还有其他振动很大的振动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说是推推机身会晃动……

楼主:
刚跟同事通完电话,据说事情是酱紫滴:由于厂房造的时候是钢结构,不是水泥钢筋的那种(我理解成民房跟简易板房的区别),同事也没有说的很详细,但是现在貌似也有了对策,同事比较不烦躁了,呵呵,然后是跟我想的防震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也不操心了,辛苦大侠们呢。
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造房子之前一定要想好以后要做什么用的,不然拆拆弄弄也不是个好事情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两句,其实CMM不在乎他一开始的精度有多么的高,关键是精度的保持。

为了保证测量的稳定性,地基就比较重要,最好是钢筋混凝土,然后最好是在地基上加弹簧或者是橡胶垫片隔震,然后再摆放大理石工作平台。

楼主:
恩,受教呢,谢谢大侠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两句,其实CMM不在乎他一开始的精度有多么的高,关键是精度的保持。
...
引用 网友B:

弹簧不适用这样的低频随机振动隔振吧? 橡胶减震垫组成的减震系统固有频率也不够低,好点的减震系统都是空气弹簧了,高级点的带个很大的附加气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弹簧不是一般的小弹簧,是比人腰还要粗的大弹簧。是和地基做成一起的。
   橡胶垫也是薄薄的一层。垫在大理石平台下面,消振的。

   有幸接触一台CMM,据说岁数比我的年纪还要大。还是世界银行贷款买的。精度到现在还保持在2μ以内。用的就是这种方法隔振。

   不过这也是我知道的情况,不同的工况下,有不同的消振手段,社区高手如云,也想听听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金属弹簧可以做到很低的刚度(固有频率),对高频隔振效果很好,但其缺点是阻尼很小,如果被隔振源中有接近其固有频率的干扰频率,共振放大现象会很明显,大的设备隔振如几千吨的发电机组使用金属弹簧隔振时间会并联上特制的阻尼器---隔振对象是常频率的振动源。

使用橡胶垫对大吨位的设备/基础隔振还行,因为其固有频率可以做到较低(10HZ左右),较轻的设备如CMM要使用较软的橡胶才能达到前面的效果,但易于引起设备倾覆/晃动。

我见到的较精密的CMM(1-3um)都是使用空气弹簧,且带水平控制系统,如德国BILZ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也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金属弹簧可以做到很低的刚度(固有频率),对高频隔振效果很好,但其缺点是阻尼很小,如果被隔振源中有接近其固有频率的干扰频率,共振放大现象会很明显,大的设备隔振如几千吨的发电机组使用金属弹簧隔振时间会并联上特制的阻尼器---隔振对象是常频率的振动源。

   使用橡胶垫对大吨位的设备/基础隔振还行,因为其固有频率可以做到较低(10HZ左右),较轻的设备如CMM要使用较软的橡胶才能达到前面的效果,但易于引起设备倾覆/晃动。
   我见到的较精密的CMM(1-3um)都是使用空气弹簧,且带水平控制系统,如德国BILZ的产品

    谢谢大侠,我也受教了。

    我接触的那台CMM使用的不是空气弹簧,是年代比较早的缘故吗,还没有气动弹簧?应该不会吧?导轨倒是气动导轨,82年买的,也是德国的。还是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买的。那台CMM旁边也没有什么比较强的振源。除了一台80年代的数控机床,不过现在几乎不开了。
    还有橡胶垫我问过老师傅了,确实是需要软的。不过我昨天趴在地上看了看,怎么没有看到橡胶垫啊,到底是怎么安放的?
    金属弹簧的阻尼特性我还真的没有留意过。说弹簧和地基做在一起,我还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做在一起的。求解答。
   还有,你说的那个空气弹簧能详细的说一下怎么安放的吗?

网友:
对于需要保护的设备,需要什么样的隔振设备,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
被隔振设备正常工作允许的震动强度(对应于特定的频率范围),
设备周围环境的震动情况

所以不是一定需要很搞效率的隔振设备,
现代的CMM精度高,对震动更敏感

关于隔振器的安装,网上应该能找到很多图片

网友:
关于这个 我也很关心。 因为我们现在放三坐标仪器的位置离生产线很近 隔一条通道 车间的震动很明显的传到三坐标室。

马上要新增加一台了,有关新增加隔振设备的厂商或者资料是否可以更加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
从三坐标厂家那里是否有增加提供三坐标的隔振设备的服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被动隔振设备做的好的厂商有 德国BILZ,美国NEWPORT, FABREEKA,

网友:
回复 网友C:

CMM厂商一般会提供地面允许的振动源指标, 也许还会提供安装调试服务,
但如果地面振动过大,CMM厂商集成的隔振设备肯怕也是无能为力

到那时必须的对厂商振动的设备进行隔振,或者对地基做处理。。。

网友(2010-10-31):
和高精度磨床一样,在设备周围挖隔震地沟

网友:
设备一般周围挖30CM宽,40CM深的减震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