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刀塔拆下来?

楼主(2010-09-07):
一台MAZAK的车床,倾斜导轨,刀塔12位,在换刀的时候发出异常响声,初步判断是齿轮发出的,怀疑齿轮间有铁屑等异物,但不知怎么把刀塔拆下来,有没有拆过内似刀塔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MAZAK的车床的说明书里应有结构图和拆卸说明,最好找机床厂家的

楼主:
结构图有但画面密密麻麻,整个刀塔图画在一张图上,看得不是很清楚。拆卸说明没有,很想拆下来看看,里面是什么结构,就刀塔这一块结构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主能把图传上来吗,否则不太好说

楼主:
对不起,图没有电子版的,如果用扫描肯定看不清。

网友:
貌似拆掉刀架上面的罩子就可以看见里边的结构了,进铁屑应该不会,可能是里边有个东西磨损了,换掉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里边是不是没有油了

楼主:
罩子里面是铣轴的伞齿轮,看不到里面。

网友:
将刀塔的防护罩拆掉,应该就能看到刀塔与滑台间的连接螺钉。1 L, K% F; Z7 H, c4 r
首先把控制线及液压管路拆开,然后将刀塔吊住,再卸螺钉。

楼主:
不是想将刀塔整体吊下,只想把刀塔旋转的那一部分从刀塔上拆下来,有一圈固定螺丝,拆了应该刀塔会松动,但不知道液压锁紧是什么结构,拆的时候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只拆刀盘是没有影响的。我朋友山东的一家公司,也是一台小巨人,撞车了,刀塔转的很响,厂里修很贵,就自己人拆了,里面一条轴弯了,一个齿轮打了,最后自己修了一下,装上去,重新对好刀塔原点,可以正常使用了。其实也没什么,拆就拆了吧,一般结构都不是太复杂,伺服刀塔原理其实很简单的,锁紧机构,肯定的齿盘的。

楼主:
楼上朋友能详细介绍一下是怎么拆的吗?

网友:
教你一招,见螺丝就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