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泵+制动+齿轮箱 集成在一起的公司,有吗?

楼主(2010-09-08):
现在有没有专门做 电机减速机一体机的?有没有做电机+泵+制动+齿轮箱 集成在一起的公司?都有哪些品牌啊?天天关注,坐等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没有,是没价值!集成在一起没有可换性,使用灵活性不够!

网友:
电动机+减速机一体机生产是有的,泵和制动设备只有另外配咯。

网友(2010-10-31):
可以做的啊  按照你的要求带什么样的都有可以的

网友:
下面这个图就是把电机、减速器、轴承集成在一起的。
由于这种集成的东西可能还没形成一个产业,要找公司和品牌就不好说了。
至少我现在还没看到专业做这种东西的公司和品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应该也有集成的好处。模块化设计估计也是一种趋势。

网友:
电机+泵+油马达+电器控制系统或许就能实现你的要求。请把有关的参数提供给社友。

网友:
调速电机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