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A2008怎么画这个图

楼主(2010-09-08):
怎么用CAD2008画这个图?

网友:
条件不充分!缺少尺寸!

网友:
3#不对啊,没说明底线的长度或与20边的关系,怎么画

网友:
没标注就算垂直了

网友:
跟三楼的想法一样!楼主, 你是不是几何学的稍微差了点!这么简单,都问!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学机械的吧?

网友:
前面几个哥们估计没仔细看图啊,尺寸约束是充分的,试着画了下,有相当难度,等高人解。

网友:
楼主没学好画法几何!可以参考3楼的解法。但他没注意到20的尺寸是指的内侧竖直线。

网友(点评):
是啊,20的尺寸指的是里面垂直线的尺寸吧。这样的话,3#的画法也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可有解,3#的做法没参考意义吧。

网友:
很简单的, 同一点话半径20mm.50mm的两个圆,在20mm圆的最下面捕捉点画直线相交50mm的圆上交点连接圆心就可以了!记住直线用正交就可以!

网友:
1,画一水平构造线;2,作长度20mm的线段1;3,偏移5mm,作右边的线段2(长度待定);4,在水平构造线上任意一点作半径50的园(圆心1位置打在跟最左端焦点差不多);4,作过圆心1和20mm线段1上端点的构造线一条,并延长步骤3作的线段2交于此构造线;5,过步骤4的构造线和延长线的交点作水平构造线与园相交;5,选择园,选中步骤5做出的交点,沿水平方向平移园,使该点与延长线上端点重合,此时园的圆心为园心2;6,连接平移园时的交点与圆心2构成线段3,此时线段1、2、3即是图中的竖直与斜向的 3条线段。

网友(2010-10-08):
赞成3楼的观点。
即:1、画长20的垂直线;
2、画水平线,与20线共一端点;
3、以20线段的另一端点,即上面的端点为圆心画一半径为50的圆,且与水平直线交于一点;
4、画直线,连接交点与20线段顶点;
5偏移20线段,偏移距离为5;
6修剪。

网友:
你们说的方法我全用了··  没一个是对的!  我敢保证··   期待高手!!

网友:
俩条较短边是什么关系呢?直角?还是钝角?(俩短边夹角不可能的锐角)
要直角的话可提供参考:1、画一条任意长的水平方向线段a;2、从右端点向上引出该线段垂线l=20mm;3、以垂线的上端点o为圆心,半径为50mm画圆,与a的延长线交与点P;4、将线段l向右偏移5mm;5、修剪图形。
要是钝角的话,知道俩短边夹角时也可以参照上面方法。

网友:
LZ 此解为一元四次方程,不含负解也有两个解。
也就是说按你的条件可以画出两个满足要求的图形来。

也就是说,50这个直线有两个斜率满足图纸要求。

网友:
LZ 此解为一元四次方程,不含负解也有两个解。
也就是说按你的条件可以画出两个满足要求的图形来。

也就 ...
引用 网友B:

       同意!   我也算了一下     正解是有两个
    所以我想了一下  还需要有什么尺寸来定位
   然后我就在PROE中画了一下   发现只要这三个尺寸就能定位!
   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就是3楼说的画法啊。制图标准上好像有说垂直是不需要标注的吧?

网友:
楼主条件不大充分,楼主可能想表达下面那个角是直角,那样的话按11楼的做法很容易的!

网友:
不清楚到底少条件还是什么  但光就拿这样的图给别人  就是一张不合格的图纸。

网友:
貌似未知长度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20应该是内直线吧
三楼的有问题哟

网友:
楼上的,建议你在好好的看看图,3楼的做法相当的对。

网友:
确实画不出来呀,我已经尽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25#的同志   建议你自己好好再看看图纸   然后自己动手画画
  然后再说3#的对不对。

网友:
补充: 下面那个角是直角也不行。

网友:
确实有两种解,用CAD我画不出来,用SOLIDWORKS画了一个草图,令我不解的是,有两个解,但都显示的是完整约束了,纳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图上标的20的是里面那条直线

网友:
三角形的两条短边是否垂直,若不垂直,此题无解,假设两边垂直,但两短边无尺寸,图中20标注的为三角形内直线长度,根据小学时学的三角形的定义直角三角形至少要知道两条边才能定形状,所以此三角形形状不能确定,因此图形画不出,就是2楼说的缺少条件。(个人观点)

网友:
1.画直线20
以20上点画半径50园
直线20的另一点,画一条水平线,与园相交于一点,连接交点和园心。
偏移20直线5mm,修建直线

网友:
用SW很牵强的画了出来,运用了几何关系,但我想不是楼主想要的结果,还是期望CAD高手来破解

网友:
这题目:长度为50的线段通过相交点(X轴上偏移20;Y轴左偏移5),且两端分别在X,Y轴上。

答案是2个,把长度50的线段想象为竹竿,答案1为钓大鱼,答案2为钓小鱼

CAD 可用渐进式接近法完成,但和正确答案有误差,精确的话要用数学方程求解。
谁有兴趣可以试试看。( X/50 = Y/(Y+20)=5/(Z+5);  Y/5=(Y+20)/(5+Z)=tg@; )

网友:
應該當是直角就對。可找幾何書定律。

网友:
看錯了,20是裏面的尺寸。

网友:
我就是这样画出来的。与3#的类似。

网友:
三楼的算一解啊,我个人觉得可以参考

网友(2011-10-10):
看不太懂……还是我们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你是不是几何学的稍微差了点!这么简单,都问!

网友:
这个没啥难度呀 !!!!!!!!!!

网友:
跟三楼说的一样······

网友(点评):
与原图明显不符

网友:
很多朋友都没看清楚,更没看各位大侠的回帖就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1.画直线20
2.以20上点画半径50园
3.已20下点为起点画直线交半径50的交点

en  对的  很好去呀

网友:
期待高手,里面的20长的线cad只能画到19.71难道能≈到20,不理解?

网友:
1。作一50的圆和半径  2.把半径向一边复制20的距离 3.与圆的交点处作半径的垂线并向圆心方向复制5的距离 4.连接圆心与复制线的端点并延长至圆。5.与交点处作半径的垂线,删除多余线

网友:
这根又没学机械没关系挺难的在数学角度

网友G:
呵呵  偷了下懒,用Pro/E画了一下。用CAD想不到办法能直接画出来,感觉只能列方程组了。看看图吧44.64

网友:
先以50为直径画一圆,再以直径的一个端点为圆心以20为半径画一个圆,在连接两个圆的交点组成的直角三角形,就是所要画的直角三角形。再偏移5.

网友:
楼主忽悠我们的,这简单的问题都拿出来,很像CCTV10里面的事件,弄了半天其实他是逗我们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偷了下懒,用Pro/E画了一下。用CAD想不到办法能直接画出来,感觉只能列方程组了。看看图吧44.64

楼上的画的不对吧?50*50-20*20=2100开方应该是45.83你的明显不对,肯定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再贴一张图.........................................................

网友:
请仔细看楼主贴的图,20尺寸可不是那条线

网友:
好多人应该看错图了,尺寸20如果是外面那条线的长度很容易画出来,我想楼主的意思是20是内面那条线的长度,用CAD不是很容易画出来,要不楼主也没必要问了

网友:
这样画,如图:1、以d为圆心,20mm为半径画圆,与dc的中垂线交于点a;
                           2、以o为圆心,25mm为半径画圆,与过a的铅垂线交于点b;
                           3、以b为圆心,25mm为半径画圆,与od的延长线交于点f,与过o的铅垂线交于点e,连接fe完成作图。

网友:
此图的另两种答案:

网友(2018-05-12):
先画竖直的20长直线,做一条水平直线,以20长上端点做R50的圆,找到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