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图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粗糙度符号---请教

楼主(2010-09-08):
我是学机械的,在画图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粗糙度符号,我想以创建块的形式来做,可是每次都创建不好,不能使用,还有粗糙度数值的设置,怎样才能使数值也能在软件界面下方的命令行中出现,可以修改数值。希望论友们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
创建块的时候 先把块定义属性设置好   再创建块  数值就可以自己标了

楼主:
谢谢你了,原来还有个先后顺序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