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线,控制请教

楼主(2010-09-08):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现在自学自动化:我不明白中间继电器在控制电磁阀的时候接线有几种接法?每种接线的控制是怎么样的?

网友:
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中间继电器就是个继电器,不要因为有“中间”俩字而感到奇怪,它的原理和交流接触器一样,都是由固定铁芯、动铁芯、弹簧、动触点、静触点、线圈、接线端子和外壳组成。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
    用定时器对继电器的线圈进行控制,就是时间继电器。
    常见的中间继电器也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主触头一般有四组,辅助触头有两组。与接触器相比,它的主触头较小,承载能力低,主要用于传递控制信号。
    一般的电路常分成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路,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通过继电器可实现用一路控制信号控制另一路或几路信号的功能,完成启动、停止、联动等控制,主要控制对象是接触器;接触器的触头比较大,承载能力强,通过它来实现弱电到强电的控制,控制对象是用电器。

本来想自己写的,但是还是从百度上下了一下,参考一下吧!说的比较全面啊

网友:
要先把系统原理图玩溜了,再找几个中间继电器拆开了,摆在桌子上,
看信号是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是从上一级继电器,还是从PLC或是从控制器,
再看接点及负载能力,
把这个过程玩一遍,就什么都知道了,什么常开,常闭,锁闭,延时等,都一目了然了,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大哥们,我想在问一下:我用按钮控制24V的中间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气动电磁阀,电磁阀一边有一电磁感应开关,电磁感应开关信号在传给另一个继电器来控制上面的气动电磁阀,帮我看看这样行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完全看懂你要做什么?既然如此简单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击鼓传花’,为什么不用多功能按钮直接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998师父 上传个基本的系统图,给我们讲解下,电控上我是一点也不了解

网友:
既然是自动化,就可以实现,按钮启动继电器线圈,其触头将电传给电磁阀,当电磁阀启动使所驱动设备到位后,到位电磁感应接近开关接通另一继电器线圈,第二个继电器的分合触点控制另一设备的启动。这种方式在电气自动化控制中经常用到,我最多用过6个继电器进行传递控制

网友:
哈哈,单车大虾,这个俺不敢,尤其在论坛,俺说过几个特基本的问题,都有人哄,哈哈,
基本电路,电器控制手册都有,继电器电路,样本也有,
俺作事的时候,就是拆一大堆东西摆在会议桌上,谁有问题,通电看一下动作,很直观,很明白,哈哈,不仅这个,连温控器等,俺都一大堆,要分析里面的电路,看能实现什么曲线,哈,多玩就进步,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顺序控制,用继电器就行了,动作复杂用PLC.
发个图参考一下,压装机。

网友:
是这样的,关键看你那个感应开关的驱动能力,假如是50毫安,那对你的小中间有要求,要用内阻为2K的那种。
不然,你就等着三天两头坏开关吧。

网友:
中间就是过渡的意思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们

网友:
哈哈,有意思,其实感觉电工的工作不像工作,倒像的我们在玩工作。

网友:
可用PLC直接控制电磁阀.买电磁阀时线圈电压选择24VDC

网友(2011-08-24):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还是觉得看见实物比较好  通电试一下怎么就都好办了

网友(2022-09-19):
感谢给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