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型材黑色阳极氧化中会沾有可去除的杂质,如何避免?

楼主(2010-09-08):
1、在氧极氧化过程中,会有什么情况,导致脏污沾附在铝型材支架上,而且这些脏污是可以去除,所以去除掉后,就裸露金属了。
如图片,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2、如图片所示的挂具痕,在工艺中, 明显的挂具痕是一定会存在的吗?注意是明显的挂具痕。 有何方法消除或改善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们是用土方法做的,淘洗时要注意换姿势,尤其是“脱脂”,挂上电极时过一会换个姿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了。
关于这两个问题:经实际至厂调查结果如下:
1).挂具痕是存在的,但可以做得小一点。新的来料,挂具痕就小多了。但在工厂内,挂具还是一样,所以只跟挂的方式有点关系了;
2). 该脏污是在原料未进行阳极氧化前就存在的。主要是切割/抛光过程中残留的杂质。在阳极氧化前处理未处理干净所致。

网友(2010-12-21):
表面处理不是万能的
做电镀的 一定要细心
做好前期工作 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