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0-09-08):
在下碰到一个封闭的油槽。不知道用什么工艺加工。希望各位大侠指点!附照片

网友:
数控铣行么?要不就磨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锻造成型,CNC车床做后制程。

网友:
螺旋油槽,上次我直接用大螺距在车床上搞了下。不过是内孔通孔的。不怕撞

网友:
用铣床挂分度头铣,算好转速

网友:
在数控车上可以干啊

网友:
用铣床挂分度头铣啊!不过要算好多的东西。

网友:
在数控车上也可以干呀

网友:
要是要求不严的话,可以让钳工手工做出来。

楼主:
是批量活呀。我想使用数控。该怎么加工。用什么代码

网友:
数控车床上加个动力磨头(简单点就直接刀架上夹个电磨)。轻松搞掂。

或着批量很大的话,搞台仪表车改一下,就怕你量不够

网友:
车床应该做不出来我们的8字油槽都是铣出来的

网友(2010-10-18):
车床应该做不出来我们的8字油槽都是铣出来的,,

这个回转件车床怎么做不出来?
关键是你的靠模进给和主轴的联动配合好。0.5秒一件(单切削时间)也不夸张

网友:
改造一台数控铣床、加一根旋转轴

网友:
搞个工装吧,用到锥齿轮。。。

网友:
好像是斜齿轮,先车好再拿去滚齿即可!

网友A:
在数控车上加工,用G32代码加工,我做过8字油槽,你的这种应该更好做些.材料硬的话选立黄大压鹏刀片

网友:
数控的话用数控铣加电动分度头就能实现,程序我一般都用UG建模来编程省的算了

网友:
和车螺纹的道理一样,只加在加工螺纹的导程就可以出螺旋装的三角槽,多次重复可以加工出更深更宽的V型槽

网友:
数控铣床上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分度头按装数控铣床上可以干。

网友(2010-12-07):
我想应是一个正反螺纹,起点和结尾点都想同吗。

网友:
看样子是像是一条直线投影在一个圆弧面上,数控车不知道能不能估,但四轴连动加工中心一定能做!

网友:
用数控车,以前像这样的油槽不过是内孔的车过,很酷!用G32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油槽,你要的只是要封闭,直接铸造成型钳工打磨一下就行,或是去数控铣随便的铣个螺旋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数控车就可以,计算好转速和进给

网友:
我想一个端面螺纹定起点,后二个大螺距正反螺纹,用G32搞定。

网友:
貌似一个封闭的螺旋线  数车不太好做吧  想不太明白   车间做个试试

网友:
一般的数车不好做。前段时间给人修过一台专机,四轴三联动的。干什么的呢?是专门加工纺机上的槽筒轴上的封闭螺旋槽的,Z轴纵向进给、X轴控制径向切深、C轴带动工件旋转、Y轴控制刀具左右切削时的后角变化。你的工件上是油槽,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又较浅,用8字油槽专用附件加工较好(你的油槽是半个8字,因此两只传动圆锥齿轮的传动比应是1:1),而且刀具的两侧副后角应尽量磨大,以防切削时产生干涉。光用两轴的数车弄个G32、G33、G76或G92是做不了的。

网友:
  还不会吗?去我像册看看,我才试车的,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看这就是我车的,只划一刀。

网友:
和8字油槽差不多,我们小厂子用一台简单的专用床子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车是车出来了,不怎么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那种差不多,只是我这只有半牙,如整牙,就是一个“8”字。

网友:
搞个四轴的。。配华中系统。呵呵。绝对能行。

网友:
用什么代码,那要看你的数控机床的型号

网友:
加工方法很多,机械加工讲的是单件小批量,还是量比较大
单件:
普铣,钳工做
批量
数控做都好

网友:
用内孔定位,把齿轮端朝下,轴端垫上小于油槽轴直径的80%D的垫片,然后用螺丝锁紧,  垫片可开口(大于螺杆直径),便于装夹,  然后 装上长的沟槽刀(没有的话有钨钢铣刀可以磨一个沟槽的刀)最后X,Y,Z联动走螺线线,适合大批量加工!

网友(2011-01-09):
你这个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热浇注出毛坯直接连八字油槽一起注好就行了

网友:
你把尺寸图纸弄上来,估计有好心人帮你编程序

网友:
我们公司是在四轴加工中心上做的 !!!

网友:
求数车程序。。。。。。

网友(2011-04-26):
批量还是数控干快,数车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用G32X方向 切入起始深度 然后还是G32 Z 方向半个螺距螺纹 G32 Z反方向半个螺距螺纹。。。。。

网友(点评):
高手显身了所。

网友:
我刚做的8字油槽

网友(点评):
看你挺具挑战个性,改天给你一个类似五角形的工件让你搞搞。

网友:
呵呵  我做了10年普车  初涉数控 勿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告诉程序呢??有时间也做做

网友:
有条件的话,在四轴加工中心上做,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
要求也不是很高,数控车就行了。

网友:
数控车很容加工

网友:
我也来忽悠忽悠吧!!!!!!没事的时候就忽悠!!!!!!!

网友:
用四轴的加工中心应该可以

网友:
车8字油槽用什么夹具啊?

网友:
对啊,那位师傅 把程序搞上来啊,还有 怎样装夹的请师傅赐教啊

网友:
数控铣就能干,加个第四轴就容易的多了。应该是吧。看看有没有高人解答。

网友(2011-08-09):
用BNC应该可以吧,在动力头上面装把铣刀,假如会干涉就用车刀走,用G32编程,不晓得接刀痕迹会不会很明显。试试看吧。

网友:
把程序搞上来看看吧,让大家分享下啊  别藏啊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打磨机一磨就出来了
简单
呵呵

网友:
数控车用G32很好车的东西!

网友D:
假设外径30,油槽小径29:
S50M3
G0X32Z-15
G32X29Z-25F50
Z-5
Z-25
Z-5
Z-25
X32Z-15
G0Z100
M5
我这个程序只车了一遍,你在做的时候,重复上面的G32部分多车几遍就OK了

网友:
我们厂是用改装的钻机做的~~~~~~~~~~~~~

网友:
用G32轻松搞掂,可以试试

网友:
数车正反螺纹起点和终点能接得漂亮吗?简单的螺纹车削指令这活能干得漂亮?看图片不像用简单的螺纹车削指令加工的,还是让宏程序高手出个程序吧!要不就铣或者用专机。

网友:
数控车床可以加工的  以前看到过

网友:
不知道,技术没有那么高

网友(2011-10-23):
我有专机做的QQ786147920

网友:
在数控车上也可以干

网友:
很好很强大  不错 可以试试啊

网友:
车床8字油槽可以车的G32

网友:
呵呵,学习了。前几天刚接触一个8字的油槽。是在内圆上的,一直在考虑是怎么加工那油槽的,那工件估计价格挺低的。可是一直没有相处方法,现在了解了

网友:
在数控车上好加工,用G32代码加工8字油槽很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数控车上加工,用G32代码加工,我做过8字油槽,你的这种应该更好做些.材料硬的话选立黄大压鹏刀片

有没有实例,拿出来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有四轴的数控铣床搞定!

网友:
数控车,数控铣都可以,不过数控铣最好是带数控分度头的

网友:
这种东西用车床加工就是考机台,基本上就是把车床当刨床使!

网友:
铣的成本低点,可以考虑下

网友:
是批量活。使用数控铣要四轴,或者用个手动回转轴分几次铣

网友:
加工中心,带第四轴的,用4轴加工。

网友(2011-11-23):
在车可以呀,用G0扫,就有了

网友:
想使用数控的话,用加工中心。

网友:
车铣中心最简单了,数车自己加个铣头也可以

网友:
就只加工这个油槽吗?什么材料,用动力头铣就好了。

网友(2013-03-20):
高手很多,就是没几个愿意技术分享的。

网友:
直接车就是了

网友:
最好上四轴加工中心,

网友:
最经济简单的就是两轴数控车  G32 我们这各种油槽都是数车做的  典型的是多头的封闭8型油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数控车上加工,用G32代码加工,我做过8字油槽,你的这种应该更好做些.材料硬的话选立黄大压鹏刀片

立黄大压鹏刀片,是什么品牌,产地是哪?

网友:
可以直接铣出来的。

网友:
这种油槽应该没规律的吧。

网友:
用G32可以搞掂

网友(2013-05-02):
我也想知道怎么车,求解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铸成呢???

网友:
一个主程序一个子程序直接车就可以了

网友:
数控车不好干,用4轴数控铣加工不错!

网友:
用G32车  假设工件直径30  油槽20长
N1G0X31Z-2
N2G32 X29.8Z-22N3G32X29.6Z-2
N4G32X29.2  Z -22
N5G32X28.8Z-2
........
........如此往复,直到到达指定深度
GOX32退刀   F转速要慢点
程序N2作为第一个G32指令是需要等待主轴同步信号的
而程序N3作为接连的第二个G32指令是不需要等待主轴同步信号的
回去看下说明数    G32跟G76  G92的刀具路径是不一样的
比如
G0X30Z2
G92X29Z-20    路径是X轴先走到29   然后Z轴走到-20  然后退刀

G0X30Z2
G32X29Z-20  路径是以X30Z2为起点  直线走到终点X29 Z-20

网友:
数控车上也可以干

网友:
感谢楼上的精彩回复 学习下

网友(2013-06-02):
做套工装。。我曾今做个这样的东西 但比这个还复杂

网友:
最经济简单的就是两轴数控车  G32 这各种油槽都是数车做的

网友:
四轴的数铣就行

网友:
加工中心3轴联动

网友:
加工中心上第四轴

网友:
用G32,G32X20F2.0.G32Z-50F50.G32Z0.G32U-0.2Z-50.G32Z0.不停的往里走。

网友(2013-07-02):
  赚点积分呀

网友:
这产品貌似我加工过~!  不过油槽没加工过

网友(2013-09-29):
引用 楼主:
是批量活呀。我想使用数控。该怎么加工。用什么代码

数控车床直接编程就可以加工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8字型油槽,挺麻烦的

网友:
有分度头的数控铣好加工点哦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D:
假设外径30,油槽小径29:
S50M3
G0X32Z-15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这零件好熟悉。数控车床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