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的出油流量---请教

楼主(2010-09-08):
枪钻的出油流量有什么标准,多大的枪钻出油量多少才是合格!

网友:
根据直径不同的。考虑出油量不如考虑油压,油压达到的话,出油量也差不那里去。大部分枪钻的油孔设计都很相似。

网友(2010-12-03):
枪钻直径大小不一,选择的流量和压力也不一样,有需要加我QQ312005067   发产考表格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