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0-09-08):
如图所示机构,4个齿轮完全是一样大小,齿轮配合,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
1。以除了B之外的3个齿轮为旋转动力马达,均能自由转动,而当以B为旋转动力马达时,就不能转动了。
2。A上有个偏心轴,和A就是一个零件,但旋转的时候,外面的齿和齿盘上的偏心轴不同步旋转,偏心轴比外齿转的要快的多。

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坐等sw高手

网友:
只给个图片。就想分析是什么原因,还不足以能分析得出来。  具体要看你是如何配合的。你可以检查看一下转向,转速比。包括齿轮与轴的配合。而第二个问题是软件图象显示的问题。你可以把马达速度设小一些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