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柱塞泵老是坏柱塞---请教

楼主(2010-09-08):
我有一台柱塞泵老是坏柱塞。一天坏一次。

网友:
吸油路是否通畅》是否有漏气?使用前是否往壳体里充过油?

网友:
柱塞泵老是坏柱塞,估计液压油太脏,或者泄漏口堵塞,吸油不畅等

网友:
可能是柱塞孔直线度不够

网友:
可能是液壓油過髒吧,或者軸承有損壞

网友(2010-10-24):
原因很多,具体怎么个坏法,楼主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网友:
估计液压油太脏,或者泄漏口堵塞,吸油不畅等

网友:
楼主要是能贴个图上来就好分析了,柱塞损坏原因很多的,如过其他地方没有问题估计是缸体柱塞孔有磨损

网友(2010-12-14):
同意楼上的,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滤油器堵塞,吸油管不畅,液压油吸不上来,油太脏,缸体孔变形,回程盘孔磨大等

网友:
估计液压油太脏,或者泄漏口堵塞,吸油不畅,使缸体孔变形,回程盘孔磨大.

网友:
管线不同,或是有太脏吧

网友:
其实。要看是哪种结构的注塞泵。我单位的卧式注塞泵就是连杆处轴瓦老是磨损。

网友(2011-04-08):
一天的寿命,只能证明你超负载使用。压力远远超过公称压力。

网友:
可能是管路不畅,憋压憋坏的

网友:
老泵,估计是拆过的,所以经常坏,不但是油液脏的问题,还有就是装配时同轴精度是否收到了破坏

网友:
楼主可将第一次坏的柱塞和空座一个标记,若老是在同一个上,有可能时柱塞盘与柱塞空间对中不好,若无规律,则有可能时运行运行时震动大,可检查轴承,吸油情况。油液清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