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CY14—1B---请教

楼主(2010-09-08):
大家好!
          我有一台柱塞泵CY14—1B,我前几天买了一台新泵。可是用了三天它就出问题了。柱塞脱帽,我怀疑过油不干净,或者进空气。我都搞过了。它还是出问题。。。。。。。。。希望师傅们帮帮我。

网友:
吸油是否正常?壳体是否先充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吸油应该没问题,系统压力很好,压力我是打到100。加油时我在油泵排气口排过了气了。

网友:
头次使用需从卸油口罐干净的液压油,至于柱塞脱帽,使用仅三天,大概是泵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