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孔零件,有什么高效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0-09-08):
如下图所示,该零件是某机器上的过滤装置,现在用钳工划线钻孔的方法加工,感觉效率太低,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一点高效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一次压铸成型

网友:
钻床 加工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数铣打孔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用雷射如何? . . . . .. .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效率高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一个化工机械厂见过类似工件和类似加工方法。当时我们系主任就跟人家说这样加工效率偏低,建议用数控机床编程加工

网友:
什么材料了·量大不·你可以尝试下用加工中心先做个钻模然后在做个热处理这样效率会提升很高的

网友:
都懒得做些简单工装,我说的“搞工艺也要懂设计”没错吧?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做个工装应该可以,钻模上做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
量不会大吧,用分度盘夹着打好了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上冲床。

网友:
嗯,我是外行呀,来学习了,有这么多办法可以用呀

网友:
如果多的话可以10个或50个一起做这个好像没有公差

网友:
从成来考虑,做钻模,用台钻加工

网友:
其实我觉得效率不高是出在划线工序上,钳工划线这么多孔很烦琐
建议找台数控床子点孔,然后下来分到各钻床上加工,

网友:
用激光编程打孔,效率超高!像这种孔这么密的工件,用传统的方法,很容易因为机械力变形,所以我推荐激光加工,为了避免由于某一部分受热造成的不均匀膨胀所带来的误差,建议用多个激光头同时加工!

网友:
高手真多   什么办法都有啊

网友:
做钻模,用台钻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了那么多,我想知道是什么材料啊,要不怎么考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看看,那种最适合啊,合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冲得出来???????

网友:
厚度一定要10mm吗?要承受很大的力吗?

网友:
做个钻模 用群钻  不知道可以不 就是不知道要求高不

网友:
数控冲压。。。。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过用别的代替没? 比如说不锈钢钢板网

网友:
置于你给那尺寸,也很好办。做一夹具就OK了

网友:
做个钻摸最简单了,靠钳工划线肯定效率不高了。

网友:
感觉做个钻模好,对设备要求低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技术条件和具体的是什么材料的 这样才不会瞎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要求不高就随便做个简单钻模,小台钻就搞定了,低成本高效率

网友:
楼主想要什么效率的加工方法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冲孔的方式

网友:
楼主没说加工精度要求啊 ,要是要求不高可以用数控切割机啊

网友:
量大的话用立加或立铣加工效率特别高

网友:
技术人就这么解决问题的吗?
无语!

楼主:
材料40CR,表面镀铬!

楼主:
8楼说的做钻模是个好办法,哎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
用数控加工,编好程之后很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速数控冲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MM的厚度 φ2.6的空 冲孔危险的。。

网友:
加工数量大考虑用数控,数量小就做个钻模

网友:
孔的精度要求,材质,厚度,了解后再谈工艺吧

网友:
跟了很久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好的方法,楼主用的材料40Cr,孔径2.6。我认为不管是用钻,用铣。用什么中心啊,我不懂,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提高效率。最好的办法是分析分析你这个产品具体作用,能不能换个结构。这样综合考虑或许有办法提高效率。

网友:
1、数控
2、钻模
冲孔肯定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对孔之见的距离精度没什么严格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冷冲压,做个冷冲模,落料冲孔的那种。效率很高!

网友:
在钻床上加工吧,搞一个相对应模具,打打就好,成本也低

网友:
以我个人的意见可以做一台专用设备,用分割器分度,一次可以钻四到五个孔,但不知你这个产品的量大不在?

网友:
用钳工加工说明批量应该不大,要是用特种加工的话很快的,但是投入太大,不适用于小批量的生产。

网友:
你所说的效率太低是指划线还是钻孔啊

网友:
这么小的孔,要是钻床打的话也很容易伤钻头啊。

网友:
用数显铣床做个钻模后淬火,批量加工效率比用数控铣床高,只是过滤装置不用那么高精度。

网友:
现在数控上做个工装,也就是钻模上做做,

网友:
是的 做个钻模板,不用划线了 快很多

网友:
数控钻,或者就加工中心点孔,手打(我们这加工中心最小能打3mm孔),注意的是要用小一些的中心钻,否则点的点就太大了

网友:
孔径2.6mm,厚度10mm的料,激光切割是无法实现的,要论效率数控铣(加工中心)应该是最快的,但成本要高一些,如果材料好加工,可以用激光切割机用薄料切个模板,然后用钻床打点续钻即可,可分打点,续钻、倒角几道工序多用几台钻床加工。

网友:
压力容器换热器常用这个形状的东西,用数控平板钻就成啊!孔直径这么小啊?好像有点。。。

网友:
用CAD制图,按1:1的比例打印出来,将打印纸覆盖到坯件上,钳工直接打样冲,这样可以省去划线的时间。

网友:
用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编程加工比较快

网友:
做一个钻模,把零件叠放,加工效率大提升

网友:
我也建议如果可以的话直接开模压铸,这样比较经济

网友:
差不多改该想的方法都有了 看楼主怎样选择了

网友:
59楼的兄弟比较有创意

网友:
激光切割,应该效率高些

网友:
直接用数控加工应该会快些

网友:
用CAD制图,按1:1的比例打印出来,将打印纸覆盖到坯件上,钳工直接打样冲,这样可以省去划线的时间。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简单,适于做单件加工。

网友:
感觉还是用数控编程的方法比较好,方便而且成本低,量巨大的话可以考虑做组合机床。

网友:
你这个零件的要求高不高啊,建议用蜡膜铸造,再用铰刀铰

网友:
回答72楼,4倍的长径比小孔(D2.6;10/2.6=4)可以蜡膜铸造?

网友:
象这种零件,40cr ,多难做,而且孔只有2.6mm,不论用什么方法都难,如不是要求高,可以铸造 ,就看你用什么铸造工艺了,这是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多头钻床!!

网友:
做工装最省钱,数控打孔最舒服,激光切割最贵,任你选!

网友(2010-10-15):
批量大的话,可以铸造留余量扩孔

网友:
这个有点像风力发电上面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也加工过,孔没有这么多,当时做的钻模

网友:
曾经作机床的时候设计过专门的这种钻攻中心,效率很高!楼主做的是刹车片吧!曾经有过国内著名的刹车片制造商采购过这种钻攻中心!因为楼主孔的直径较小,数量较多,相对位置尺寸可能要求也较高,建议使用专门的钻攻中心!必要时可以将几个零件落在一起,统一进行加工!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g3MjI0MzY=.html
想知道上面这个东东的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E:

    40Cr这种材料也能用来铸造的呀?

网友:
冲床能冲10mm以上的板材不?

网友:
在一个化工机械厂见过类似工件和类似加工方法。当时我们系主任就跟人家说这样加工效率偏低,建议用数控机床编程加工  结合费用来算到底用什么来做,可以做的是很多的

网友:
成本考虑,做个钻模板(热处理下),找个人专门点中心孔,再找些人专门打孔,效率不会差到哪去!
之前我打模板68厚,板上有800个孔,3.5直径的,两面打(也就是1600个孔),也不到一天就打好了!
立钻Z35(大河机床),转速最快(也就1750转),自动进给(0.12每转),一次打,不退屑!钻头磨是蛮关键的!

网友:
批量大不,批量大的话可以定做数控钻

网友:
做个工装应该可以,钻模上做做,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