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8Ni9Ti ,焊接有沙眼!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08):
(图片)

网友:
材料不纯啊,是1Cr18Ni9Ti 吗?估计Ti的含量没有那么高,可能只有5吧、哈哈,Ni含量估计更不用说了。我最近接触的种类超多,被人骗出经验来了啊!

网友:
不懂焊接··只知道不锈钢焊接性能还不错 ··是不是你的电流太大·个人意见忘高人来解答

网友:
材料不纯啊,是1Cr18Ni9Ti 吗?估计Ti的含量没有那么高,可能只有5吧、哈哈,Ni含量估计更不用说了。我最近 ...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下原理?
学习中!

网友:
检查下保护效果,气体保护方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等答案

网友:
首先,那不是砂眼
从图片上看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在边缘的象是成形问题,主要是运条不当
如果是在中间有气孔或夹渣,就是母材清理不当或焊条受潮和电流偏小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个很大的学问啊,元素的含量决定他的性能的。你可以加我的QQ1318261725。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是有焊条焊接的吧,焊条的焊剂融化后容易在焊口造成气孔,沙眼,所以一般只应用在对焊接要求不高的场合。您的工件建议使用氩弧焊机焊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沙眼?不是夹渣、气孔?我见电焊师傅焊不锈钢前都要先把焊条烘烤一下,把里面的水分烘干竟可能避免焊接时气孔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是用氩弧焊的。但是价钱是一方面啊。只好自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上传的这个不是有沙眼的。那个我没照。就是气孔。一边焊随着就看出来往外冒气孔

楼主:
回复 楼主:

    确实没有。但足有6个哦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不锈钢材料,如果技术水平达不到的情况下,还是采用钨极氩弧焊焊接,这样能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还想听听高人的意见,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晕倒,谁喊得啊。完全是焊工技术不好造成的,要帮忙的话找我好了。QQ314623189

网友(2010-10-22):
焊缝成型不良。原因如下——焊接时焊条角度不对,电流偏小,焊工技术水平局限

网友:
焊条要预热150度保温一小时  看焊缝焊工的技术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有焊条焊接的吧,焊条的焊剂融化后容易在焊口造成气孔,沙眼,所以一般只应用在对焊接要求不高的场合 ...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议好。另外焊工的操作水平和焊条质量和材质也不容忽视。

网友:
焊条加温了吗,焊接环境怎么样啊

网友:
焊缝中有气孔的主要原因我说几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1: 焊材表面有水,油,或铁锈
2:焊条潮湿,焊条应该在焊接前用350度温度烘烤1.5小时以上
3:焊接手法的问题:焊接电流过大或过小,还有就是焊接电弧拉的太远,对焊缝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暂时就想到这么几点,希望对你有帮助,我QQ115469259,希望互相学习!!!

网友:
你的保护气不是氩气,是用的混合气或者CO2吧,后者气体有氧化性,明显有合金元素烧损现象。另外,气体焊接时候,流量可能太大或者太小。

网友:
汗 ,没注意是手工电弧焊焊的,这个应该是你的电焊条没有烘干,有一定的水分。

网友(2010-12-13):
楼上的人说的对
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
路过的,谢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给大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