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上加工凹圆弧轮廓和锥度,出现严重的轮廓误差---请教

楼主(2010-09-08):
今天车间有台数车(华中系统)加工出来的零件外凹圆弧轮廓和锥度部分出现严重的轮廓误差,凹圆弧不完整、锥度表面有明显的台阶。请问应该如何调整机床???

网友:
先把机床加工速度降降低一些再看,
如果好转则可能是机床刚性问题;
如果没有变化则可能要调整机床;
总之,和系统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机床刚性问题,水平问题

网友(2010-10-13):
大丝杆 有间隙了  机械故障

网友(2011-09-11):
丝杠滚动不流畅吧,可能丝杠局部出现死点了,

网友A:
用刀具半径补偿能解决的

网友:
楼主说的,曾经在学校遇见过。,用的也是华中世纪星车圆弧和锥面接不上,中间出现一直线段,和图纸差别很大。但后来把X溜板拆了重装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具半径补偿能解决的

我加工时也碰过类似情况   我用的是r0.4的刀尖的刀片,不用刀补能解决吗    我门厂的华中系统的机床好像不支持刀尖半径补偿   g41、42都没反应

网友:
查一下丝杠间隙,调整一下切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