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采用莫氏锥柄连接,比较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0-09-08):
刀具采用莫氏锥柄连接和采用直柄用弹簧夹头或液压夹头哪一个刚性好?

加工中心的HSK刀柄采用两面接触刚性比7:24锥柄大很多。刀具采用莫氏锥柄连接和采用直柄用弹簧夹头或液压夹头哪一个刚性好?大家通常都选用哪一种连接。他们都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从锥柄和圆柱柄来说,个人认为锥柄的定心效果比直柄的好,因为锥柄可以通过轴向运动获得径向最好的配合。机床主轴孔都是锥柄,没有直柄的,所以感觉使用直柄的效果不如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