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料丝杆螺母采用何种材质?

楼主(2010-09-08):
各位资深的机械前辈们帮帮忙:我们轧钢厂的进料机丝杆以前一直用45#钢,最近老出毛病,丝杆很容易拉毛,严重时一块块崩,磨损相当快,总是推料不动,很费力的样子。现在改用40Cr钢配了一套,淬了火后虽然没什么磨损,但是发热冒烟,也还是推不动,请问各位前辈们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丝杆和螺母用什么材料来配好啊?   [  胚料估计有30吨左右,丝杆采用Tr140×24,有效长度1.5米]

网友:
卡起没的?或哪个部位咬起没的?

网友:
摩擦副应材质不同。
螺母的材料用青铜为好。

网友:
不是很清楚,我看的TGB的资料,他们的精密级螺杆材料用的是50CrMo4 QT  热处理之后硬度为58-62HRC
轧制级螺杆 材料为S55C 硬度58-62HRC 螺母的材料是 SCM415H 渗碳热处理硬度 58-62HRC

网友:
改滾珠絲杠,摩擦力小,壽命長,傳動效率高,但要注意自鎖問題,滾珠絲杠是不自鎖的。

网友:
进料机推不动了不该是只有丝杠的原因。

网友:
进料机推不动了不该是只有丝杠的原因。
引用 网友A:

    这位美女,好久未见呀!

网友(点评):
这位是美女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金玉良言,进料机用了很多种方法,一直解决不了推不动的故障,也没找出真正原因,也许不是丝杆的原因,因为以前用了七八年都没事。现在改用液压机了。不知道是不是进料机基脚松动引起的,因为半年前基脚开始出现裂纹并慢慢扩大,是不是基脚松动也会引起丝杆剧烈磨损或推不动?

网友:
有可能,猜想下基脚松动可能导致丝杠的水平度出现问题,那螺母跟它的摩擦力会增大,摩擦角度大到一个角度的时候就会卡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要分析一下是不是负载过大,需要加大丝杠螺母的尺寸;
另外,螺母的材料应选用铝青铜或锡青铜。

网友(2010-12-03):
先找出ROOT CAUSE原因, 区分对待。 支撑的力不能落到丝杠螺母上,牵引力落在丝杠螺母上,但要注意润滑,避免非正常磨损。 螺母采用锡磷青铜,丝杠用40Cr

网友:
螺母的材料应选用铝青铜或锡青铜,学习了

网友:
个人觉得螺母的材料可选用青铜,丝杆可用65Mn

网友:
一般丝杆付用一硬一软材料,丝杠用铬钢,丝母用青铜或黄铜做

网友:
很可能是因为重复定位或丝杠变形等原因憋住了,把结构图发出来看看。你的丝杠已经比较粗了,即使吃力也不会这么严重的损坏。

网友(2011-06-07):
是不是同心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