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不识别P/Q,求教

楼主(2010-09-08):
现操作宝鸡HK80数(FANUC系统),出现PS0061多重循环程序中未指令P/Q。声明:G71,G72,G73,G74。G75,G76,程序格式都正确,就是报警。怀疑参数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
高人怎么不现身啊,小弟急啊

网友(2010-10-13):
一般都是格式 错的多
参数 很少有问题的  建议 多看清楚格式

网友:
这不应该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
FANUC系统出现这种问题或许不少,你试下重启系统,重新对刀吧!

网友:
来混声望的  路过瞧瞧

楼主(2011-02-15):
就是参数问题、在00000上出的》谢谢诶

网友:
今天面试的题目就铣平面 铸铁 铸造余量是5,6个吧 加工绿色和红色的面,分别用直径10和20的铣刀完成,绿色的粗糙度是1.6 其他的6.3以下 黄色走一刀就OK了  我用PROE画的 哪位大侠 帮帮忙,相信您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万分感谢 时间紧迫啊 帮主我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