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B双速电机的国内替代品

楼主(2010-09-09):
重做一个进口机器上的油站,上有ABB双速电机,求各位大侠指导国内有无做这种电机的厂家

生产商

意大利 ABB Motors

防尘防水等级

IP55IEC34

型号

M2AA100LA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提供的型号没有标明极数或转速,这个基座如果是4极的是2.2KW。
既然从新做液压站,就直接使用国产的双速电机吗,对应好电机转速和功率就行。电机输出轴与液压泵连接通过联轴器配合。

网友:
宁波革新电机厂
YD系列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执行标准:JB/T7127-1993
产品性能与特点:
  本系列电动机吸收国际上同类产品的优点设计制造,符合IEC国际标准中的有关规定。采用单绕组变极方法实现速度变换。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噪声低、起动性能好、运行可靠、维护方便等特点。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标准。
  本系列电动机广泛用于各类需要有级调速的机械设备,能使整机结构紧凑、噪声降低、能量节约。
  同时,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设计和生产特殊规格的多速电动机,如数控车床用的(双)多速电机、YDT风机、泵类负载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等。
 防护等级:IP44 IP54 IP55
 额定电压:380V 额定频率:50Hz

浙江省宁波奉化市江口街道(方桥)方阳路5号
联系电话:0574-88658858 88659702 8865888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首先的信息没有发全。我把铭牌发上来。麻烦您看一下,在国内能不能买到原装的,或者国产的到哪个厂家买最好,谢谢您了

网友:
上海不是有个ABB公司吗?已经把部分ABB电机在中国组装了啊,  区分点是:同一型号的电机,进口轴承贵些,便宜的是国产轴承

网友:
给你更正一下,你的电机就是我在2楼说的普通4极2.2KW电机,不是双速电机。

如还想购买ABB的电机可以登录http://www.abb.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