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凸半球面有什么车刀?

楼主(2010-09-09):
一般车凸半球面有什么车刀? 一定用圆刀片吗?

网友:
效率最高质量较好的办法是用R车刀加工,然后用纱布抛光。如大量加工,可改用圆盘车刀架,直接用车刀车,不但可以车半圆,连整圆都可以车,球阀里的球芯就是用这种办法车的。

楼主:
效率最高质量较好的办法是用R车刀加工,然后用纱布抛光。如大量加工,可改用圆盘车刀架,直接用车刀车,不但 ...
引用 网友A:

    谢谢 能不能贴个图片看看,连刀杆一起的

网友:
除非是很小的半球用R刀,不然接触面太大加工面光洁度不高,楼主可参考小本的《机械切削手册》,北京通用机床车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