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图纸中的键槽?

楼主(2010-09-09):
材质是40Cr  且调质HB241-286后,铣出键槽.
厂里只有一台立铣床
请问各位师傅如何铣,才综合效益高.

试铣了几根,用的SWT的直柄两刃铣刀M8,
想一刀铣到位(如图从左到右),开始转速570,铣不动,转速940才铣的动.

问题是:1铣刀开始垂直往下铣,很难铣到4MM深,尤其是刚开始几十丝的时候.,还把一把刀顶弯了.
          2.横向水平自动走到完成后,发现槽上毛刺多,且轨道不直一样.

网友:
貌似很简单啊,先看看其他师傅咋说吧,楼主,不过键槽少个定位尺寸……

楼主:
忘记画了,键槽25的长度是在工件30的正中间.

我们小厂,只有一个车工师傅,2个学徒,铣工没有.
现在要铣200根这样的键槽,觉得刀具真的不耐用,不敢再铣了,
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直柄两刃铣刀和直柄键槽铣刀到低是一种,还是两种.包装上的名称会不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减少进给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样

网友:
1、减少进给量;
2、加冷却液(油),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
3、提高转速。

网友:
貌似很简单啊,先看看其他师傅咋说吧,楼主,不过键槽少个定位尺寸……
引用 网友A:

    刀具是一样的只不过名称不一样。这个活再简单不过了。进给量和转速要调整好。最好两刀光洁度要好一点,刀数多了有台

网友:
铣键槽应该小切深大约0.5mm,进给可以适当大点,最好加冷却液

网友:
西南的蓝色的这种铣刀吧,这种垃圾铣刀铣调质的工件是不行的。换点好的铣刀就一切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认为不一样对吧,下午去问了几个3个卖刀具的,开始问有没有M8键槽铣刀,有,拿来的是绿色包装的SWT直柄两刃铣刀,7元/支,我直摇头,就问有没有包装上名称就写键槽铣刀的,他说两种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一样,我说我不要SWT的,买过两支,不太行.结果他老婆说北量的是写的键槽铣刀,那我就买了5支,价格也是7元/支.
买了后,又去另外一个刀具铺,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回答也说是一样的,拿出绿色包装的SWT,但是价格6元/支,但我看出来端倪了,包装上面写的XX工贸公司生产,似乎不是原厂,没要他的,他说有钨钢的,60元/一支,太贵,走人.
后来又到另外一家,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回答也说是一样的,拿出来的哈量的,上面写的是直柄2刃铣刀,8元/支,还是买了2支,准备试一下.

网友:
打一排6.5的孔,然后一刀拉过去。。。。。。

网友:
如果是键槽铣刀铣调质件,我想600转应该够用了。
先在端头预钻个6MM的浅孔可方便加工。

槽边毛刺是铣刀速过高钝刃口了。

网友:
上次因为临时有事和同事自己跑去开铣床铣个一样的槽。因为刚开始不知道经过表面处理,用一般的铣刀直接冒火花把刀铣坏,后来选了一个合金的(具体不知道)。转速不能高,每次的进给量不能大,同时需要加冷却液,槽的两头最好先转个孔,因槽有公差要求,最好粗加工留有余量,最后精加工达到要求。(不是车间师傅)

网友:
顺便问个菜鸟的问题,为啥铣槽不是安排在调质之前来加工了?

网友:
直柄两刃铣刀和直柄键槽铣刀到低是一种,还是两种.包装上的名称会不同吗.
当然不同,直柄键槽铣刀分三刃、两刃、和多刃   一般是两刃的好用

网友:
你要先钻8MM一个孔或两个孔   先从右向左铣在反过来    进刀要小0.5--1MM就可以不要贪心一刀吃,
吃不下来的 一般料都不行,加工过程中用柴油作冷却液,没有就用一般的   绝对可以的

网友:
见意试试常熟产的键槽铣刀,我单位用下来还是它最好。。。。。。

网友:
问问师傅啊!一般经验会很好的。

网友:
先钻孔不行吗?直接扎下去?你这么干不太好吧 我铣封闭槽一般先钻孔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以上各位的建议综合一下:
1.要先钻引孔.6mm-6.5mm.(什么材质的钻花呢!,才钻动这调质件)
2.转速问题,有的朋友建议高速,有的朋友建议低速,我回去从低往高一个一个试,再报告.
3.走刀速度尽量慢点,我们那台钻铣床,最慢16MM/min.
4.吃刀量,似乎一次走刀搞定4MM.都不认可.
5.冷却液,我之前都是直接用自来水冲,厂里有线切割乳化油,请问可以加点吗?

大家请理解,真的是没任何经验.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拿到别人那里去调质,图纸上要求HB241-286,不知道调制的地方是按照这参数来搞.还是
许多客户送过来的,混在一起调质,根本没按图纸来.我们也不检测,也不不知道如何检测.

往后两天有事不能到厂里,等回来再报告

网友:
用直柄铣刀高速低切削量

网友:
都说得啥啊。建议楼主6或7毫米键槽铣刀直接扎。分2层铣,转速400,你的钻铣床走刀就别给了。手摇快,然后换一把8毫米铣刀,精走一遍,转速600,白钢刀一定要给水。没泵就掉个水桶在房顶,接个细水管,换刀不方便的话就直接用8毫米键槽铣刀分层铣,多分几层,不然铣出来是花生状

网友:
本人铣床学徒,感觉六楼说的不错

网友:
这活对于铣床工来说太简单,只要是设备,刀具没问题。

网友:
60的用不着,你那轴的硬度不像铁棒…吃刀一个看看。还有怀疑你的刀……调点冷却液,应该没问题的。我是车工

网友:
1、减少进给量;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2、加冷却液(油),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
3、提高转速。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太简单,肯定要先打孔,再用7的刀铣,切削液是必须的,不能高速,否则刀损耗太快

网友:
用瑞士铣刀可以告诉行进就像切豆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公差要求,铣完后调质会变形

网友:
我个人铣键槽不喜欢用 两刃的键槽铣刀。  三刃 或者4刃的

   你这个一刀铣的话 起刀和收刀位置会有少量的让刀

    西南工具我用用还可以, 常熟也还不错,就是三刃以上的都有中心孔的。不能直接落刀。  西南的就能直接落刀的。

  走刀开小点。 转速可以高点。  你那个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铣床。

楼主:
1.键槽铣刀是立铣刀的一种
2.键槽铣刀一定是一刃过中心,或者两刃在中心相连,现在一刃过中心的较多
3.一般来讲,键槽铣刀的刃部公差较严(多数为e8),而其他的立铣刀刃部公差一般为h10
4.键槽铣刀也有三刃的(刚性和加工表面质量较好,但排屑不行)
 5.键槽铣刀可以在完全的实体上进行轴向进给,因此其端刃必须过中心。立铣刀一般主要用侧刃铣削,其端刃可以不过中心。
现在终于搞清楚,键槽铣刀和二刃铣刀的区别.

前面几天有事不在,今天就上午试验了几个.
先用6.5钻花均匀分布钻了3个孔,钻头磨的平些.不然铣到位了,还有钻头孔.
然后用M8的键槽铣刀,先轴向进2MM,然后从左至右自动走刀,最慢档16MM/min.转速570转.一直用冷水冲.
再进2MM,从右至左.
铣完后,与样品对比
我用一个标准键放到样品键槽中,是紧配合,而我铣出来的,松配合.
然后拿把新铣刀放到样品键槽中,放不进.

说明我的键槽铣宽了,图纸要求8-0.036
所以有个问题,键槽铣刀公差问题.
网上查了有e8   d8两种,图纸要求8-0.036 ,哪种适合啊?,就是说要-公差

网友(点评):
先用小于8的铣刀粗铣一下 也别太小 7的刀就行 最后用8的铣刀精铣过一遍 不知咋样

楼主:
回33#
我的铣床是钻铣床,杂牌的,山东国腾zx6350的型号,有自带水泵(那位高人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碰到过此类问题的师傅们,请指教

铣完后,与样品对比
我用一个标准键放到样品键槽中,是紧配合,而我铣出来的,松配合.
然后拿把新铣刀放到样品键槽中,放不进.

说明我的键槽铣宽了,图纸要求8-0.036
所以有个问题,键槽铣刀公差问题.
网上查了有e8   d8两种,图纸要求8-0.036 ,哪种适合啊?,就是说要-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