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冲压件上与冲头接触的那一面在周圈会有压痕?

楼主(2010-09-09):
为什么冲压件上与冲头接触的那一面在周圈会有压痕?冲压件是一个圆片。

网友:
不明白,怎么可能出现这中情况,是不是卸料装置影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所谓的圆件是冲孔呢,还是落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个照片看看

网友:
看看照片,应该是很好解决的,一般冲压都好没什么难的质量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冲压下去的一点圆角,那是很正常的,必然的!
要减小那个圆角,必须减小模具间隙。要么就增加一道精冲工序。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不能乱回复

网友:
那是冲头的退料装置压出来的。冲床的冲头一般采用橡胶退料或者弹簧退料,施加在工件表面的力只是橡胶或者弹簧变形的弹力,对于较硬的板材,这个力一般不足以压伤工件,但可能会留下一些痕迹。如果是软材料,则痕迹会明显一些,甚至会压伤工件。

网友(2010-10-19):
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卸料装置的问题

网友(2011-01-14):
卸料板不光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