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拉丝不锈钢板上焊接一个M6沉头螺丝---请教

楼主(2010-09-09):
一件拉丝不锈钢板上焊接一个M6沉头螺丝,要求将螺丝焊接到不锈钢板上,但是又不能伤害到反面的拉丝面,不能变颜色,拉丝面不能有色差。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1.用2B板,焊接后整体拉丝;
2.用种焊螺钉焊接。

网友:
看钢板的厚度了,薄了就几乎没有办法,厚度到1毫米时,想玩这个就要求很好的水平了,
对薄板,要合理冷却,控制电流与预压力,非常复杂了,

楼主:
是4mm厚油磨短丝表面,焊后在远处看,有反光色差

楼主:
上面还有贴膜,完成后不能有损伤

网友:
钢板厚度是多少?要求强度是多少?如果低的话可以用凸焊试试!主要是焊后不能有色差麻烦!

网友:
晕了!你说的是焊螺栓吧!用螺柱焊!

网友:
试一试反面也用氩气保护

网友:
试一试反面也用氩气保护!!!!!!

网友:
都在说些让我感觉很神秘的话题

网友(2013-01-10):
精密补焊机http://www.leng-han-ji.com.cn/product_xks04.htm的焊补精度能达到激光焊机的焊补精度,同时又具有氩焊的速度、灵活性,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是焊补 行业的真正高手。适用于模具行业(注塑模具、冲压模具、压铸模、铜合金、铝合金模具),铸造行业(球铁 、灰铁缺陷焊补、不锈钢铸件缺陷焊补、铜、铝铸造缺陷焊补),工件零件修复(机械配件、汽车部件、轴类、齿类、泵类、阀 类)以及不锈钢薄板的焊接。

网友(2013-04-08):
这个用螺柱焊,要买专门的螺柱焊机,几千块一台。焊接后拉丝面几乎看不出来有损伤。

网友:
10楼的   supermanzj945 你太有才了

网友:
1.锡焊
2.氩弧焊,背面也用气体保护
3.激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