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名牌轴承,噪音都可以,就是温升相差特别大!

楼主(2010-09-09):
我司在总装电机后发现:一样的按装尺寸,一样的轴承型号,用了两家名牌轴承,噪音都可以,就是温升相差特别大,  一家温升低,一家温升高。求教:温升高是什么原因?

轴承型号:6005深沟球轴承。

网友:
可能是安装尺寸有问题,请校队

楼主:
可能是安装尺寸有问题,请校队
引用 网友A:

   各 装了5台,都一样。

网友:
游 隙 组 也 相 同 吗,

网友:
关注中。关注中。关注中。关注中。

网友:
是呀,跟安装还有游隙以及密封方式都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

因为就算一个厂家的产品,都有差别呢。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只要不影响使用,大可不必太在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家 轴承上都无注c1-c3,径向游隙应该很小,电机轴向间隙是一致的。其中一家温度到65度,是开机后8分钟,手都不能碰。

网友:
配合不同;
游隙不同;

网友:
温度到65度正常。可能是游隙或油脂不同

网友:
回复  小白菜

   两家 轴承上都无注c1-c3,径向游隙应该很小,电机轴向间隙是一致的。其中一家温度到6 ...
引用 网友C:

这种温升显然是不正常的,是否考虑过次品牌的轴承可能是假牙呢?
现在的轴承市场真可谓鱼龙混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该企业的销售公司给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该公司已来电询问,说要研究,

网友:
游隙 密封 安装 油脂 都和工作温度有关。

网友:
温升就是有磨擦热,游隙或轨道磨得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也在想这方面厡因

网友:
有没有最终查到原因呀?我也想知道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在等该公司答复。我已告知该公司,此情况登录中国机械社区。

网友:
安装游隙  安装的尺寸公差  其实应该是游隙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该企业已更换了轴承,用了Z3型号的。厡来是Z2的,温升正常,噪音也可以。(据说还换了油脂。)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2010-10-27):
如果安装没问题,轴没有发生变形,那么就是游隙的问题了,用C3组游隙试试

网友:
对了,最好用C3Z2或C3Z3的

网友(2011-01-21):
认同用大游隙试下,C3

网友:
      Z3代表该轴承的振动加速度级极值符合有关标准中规定的Z3组。Z1/Z2/Z3组轴承统属于低噪音轴承,Z3比Z2噪音低,Z2比Z1噪音低。

网友:
轴承的转速、温度、所用润滑脂、分别与轴颈和轴承座孔的配合公差 还有轴承安装方式
这些请这位老兄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起轴承高温的原因包括:润滑不足或过分润滑,润滑剂内含有杂质,轴承精度不良,游隙不足,及油封产生的高磨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