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滑等径盲孔后螺纹如何加工?

楼主(2010-09-09):
我处一轴,前端φ25H7光孔深42,表面粗糙度0.8,光孔后M25螺纹。大家都知道丝锥外径比光孔内径大0.1左右,丝锥无法进入光孔,又要保证光孔不被划伤,又要加工后面的螺纹,如何加工?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普通车或数控车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经常遇到这类工件,一直没解决,车也会碰到外边的孔。刀尖宽的话止规又拧进去了,期待高手

网友:
用机床挑牙不就搞定了,如果产品数量不多就用普车加工,量大还是数控效率高。

网友:
数控车。1100111121100111

网友:
数控车吧..安全点.....................呵呵

网友:
设计者不考虑实际加工情况,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