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程计算题

楼主(2010-09-09):
滚珠丝杠副采用双螺母差调隙方式时,如果最小调整量为0.0025mm,齿数Z1=61,Z2=60,则滚珠丝杠的导程为____ 。 [ 标签:最小 ] 请说明计算过程

网友:
导程最小说明两螺母按同方向转
△L=(1/Z2-1/Z1)*Ph=0.0025  代入Z1和Z2即可算出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