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15材料气体氮化后如何检测其表面硬度??

楼主(2010-09-09):
我有一款产品,材料是美国1215,要求:
            1。热处理方式:气体氮化
            2。表面硬度:HV500以上
            3。渗层(白亮层):0。012mm以上
        如何检测其表面硬度?表面需磨光亮吗?磨多少?有标准吗?附零件图片。

网友:
不就是用硬度仪测么?
有什么特殊么?
搬走沙发听讲。。。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面硬度:维氏硬度计打

q* C+ g1 x- {
       渗层(白亮层)金相检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也是这样检测的,但问题是检测表面硬度时:表面需要磨吗?磨多少?请看我的要求,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中,仅将表面轻微的用金相砂纸磨一下,去掉黑色见到微亮,这主要是去除表面氮化浮尘等影响检验结果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零件渗层为0。012mm,你所说的轻微磨光亮,能看得见点,应该也有0。01~0。02mm,那就是说渗层被磨掉了???检测出来的结果不会有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是渗碳层0.012,还是白亮层,两者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渗碳层位0.012,硬度是很难打的,如果白亮层为0.012,渗碳层应0.1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白亮层,白亮层为0.012mm

网友:
这就对了,白亮层是不会磨掉的,磨仅仅是这主要是去除表面影响检验结果氮化浮尘等,并不是真的磨渗碳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