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能把photoshop画的位图转变成线切割能认的图纸吗?

楼主(2010-09-09):
我用CAD实在画不出这样的图来!

网友:
恩 如果你非要这么干 CDR先转换成矢量。
再2导入到CAD里可以,,

网友:
好像Solidworks有个功能是导入图片,然后把外形扫描下来形成矢量线条,再导出成dwg格式的话可能行

网友:
试了一下用Solidworks可行,首先激活Autotrace这个插件:工具-插件-勾选Autotrace
然后进入草图绘制-工具菜单-草图工具-草图图片
选择电脑上的图片,在左边对话框右上角有个右箭头点击,跟踪设定-选取工具-框选图片范围-开始跟踪-OK
然后选择里面的圆,跟踪-OK
删去图片,另存为dwg格式
OK

网友:
来学习的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