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金属零件表面做局部表面的绝缘处理?

楼主(2010-09-09):
如何在金属零件表面做局部表面的绝缘处理?有什么好的工艺?

网友(2010-11-17):
建议:在要绝缘的部分做绝缘涂层,比如等离子喷涂氧化铝、氧化锆,或者喷涂氧化铬。周边可用遮蔽带掩盖。

网友(2011-04-01):
用浸塑吧,不仅绝缘还耐磨!

网友:
一般的氧化和喷漆都能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