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卧式车床 分析同时接通丝杠和光杠的后果---请教

楼主(2010-09-09):
不胜感激~还是本科生,只是粗略的知道会损坏溜板箱里的部件~具体一点的就不会说了~再次感谢

网友:
只要开合螺母闭合的同时没有自动走刀运动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开合螺母与走刀是互锁的,不会同时有自动走刀和车螺纹运动,因此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开合螺母和到刀架进给之间有很好的互锁机构,所以丝杠和光杠不可能同时接通,但如果童鞋一定要刨根问底,假设互锁机构失灵,那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在光杠的传动机构中有一根轴上连接着的超越离合器就会起作用,超越离合器本来是防止过大的切削力的,但在这个案例中丝杠和光杠的同时运动将传给溜板箱不同的速度,所以可以暂且理解为切削力无穷大,所以超越离合器将会脱开。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期待讨论完善。。

网友:
机构机械互锁,不会发生的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不是问题了,你知道吗,现在的大连CDA6140A型号的车床在挂丝杠后,丝杠和光杠是同时转动的,这样的好处是:在车制能够被6整除的螺纹时(此型号车床丝杠螺距是6MM),如果需要修整外圆或内孔,修整后不用重新对刀。

网友:
不要想了,找台车床,在没人的时候试试就行了。

网友: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丝杠  和光杆  不会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