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零件被莫名的压缩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9):
装配体中零件被莫名的压缩是怎么回事?比如当我复制一个项目的图纸到另一个位置或者用别的电脑打开复制过来的文件时候,其中有些零件被莫名的压缩了。打开装配体解除压缩后保存,然后关闭sw软件。但是再打开后原来被压缩的软件还是会被压缩,这是怎么一回事?按正常逻辑的话打开后解压然后在保存,应该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呀!
哪位高手还遇到过上述情况,请帮忙。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呀这个问题很麻烦,当拿着图纸给客户看的时候,老出这种问题烦的不得了

楼主:
都沉下去了,找了半天没找到,自己顶起来

网友:
你把系统选项里面的 高级 看看。是不是这里有点儿问题。

网友:
简单的方法,装配体打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包有点麻烦电脑太慢打包结果直接死机

网友:
有些零件没有拷过来,软件找不到零件。

网友:
装配图打包拷贝到另一个文件目录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都先还原再打包,要不然就会出现LZ的这种情况哈,你先还原了再打包试试。

网友A:
先把会压缩的零件打开,再打开装配体试试,或是把零件和装配体放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A:
先把会压缩的零件打开,再打开装配体试试,或是把零件和装配体放在同一目录下。

这样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