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的CAD捕捉不到交点?

楼主(2010-09-09):
各位大虾!为什么我画的CAD捕捉不到交点啊!

网友:
在捕捉菜单设置里的交点打上勾,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也没用,在交点选项上打勾也捕捉不到交点;另一边的两条直线有能捕捉到交点,但是镜像过来又没有交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米有设置捕捉交点。

网友:
我觉得你可能是那里没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交点捕捉了,也捕捉不到交点!光标到交点那儿就没反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不过那张图已经重画了!

网友(2010-12-17):
应该是两条直线不在同一平面上,为空间的两直线,用3DO查看可看出

网友(2011-01-17):
也有可能是别的捕捉点起了干扰作用,你可以把别的捕捉点先关了,只开捕捉交点试试!